几种电子管使用恒流点灯时的灯丝稳态电压

楼主(2021-09-20):
好多网友反映恒流点灯时达不到额定丝压,所以利用早上空余时间测试了一下

除非特别注明,所有管子均为国产

6N1 600mA 毛子6.47V 国产6.12V
6N2 340mA 毛5.85V 国6.23V
6N3 350mA 5.92V
6J1 170mA 6.03V
6C4 300mA 6.30V
6S6 550mA 6.25V

6P1 500mA 6.22V 预热~50s
4P1S 串接 325mA 4.1V 预热<10s

可见恒流点灯,丝压普遍低于额定值,但一般在容许范围内。灯丝电流越大的管子预热越缓,旁热功率管预热时间可达1分钟左右,不推荐恒流点灯。前级管预热时间较短。

其实这类数据对于直热功率管更有意义,但手头直热管少,只测了个4P1S

每种型号的管子只抽取一只进行测试,偶然误差得考虑下。但实在没有时间测更多管了,见谅!

网友:
电流和灯丝直径有关,电压和灯丝长度有关。
制造过程中,直径的误差应该比长度的误差容易掌握。

网友A:
这个恒流测试结果,是否也说明了我们平时用标称的灯丝电压值供电,大多数电子管的灯丝电流都大于额定电流?缩短了管子的灯丝寿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恒流测试结果,是否也说明了我们平时用标称的灯丝电压值供电,大多数电子管的灯丝电流都大于额定电流? ...

电子管的灯丝跟灯泡的钨丝有点相像,在正常工作点处,伏安特性有点恒流特性,不是说像纯电阻那样,随着电压变化,电流根据欧姆定律跟随线性变化!

网友:
直流电子管,如30,它的灯丝通常是用电池加热的。
    用交流加热避免发生交流声有几种办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图1的灯丝变压器中心抽一个头,把栅极接在中心抽头上,极性相反而数值相等的各电压将互相平衡,交流声可以减得很小。有些用直流电子管如2A3功率放大级的扩音机中,都是采用这种灯丝线路。
    另外有一种灯丝上原有中心抽头的电子管如3A4,3Q4,3V4,3Q5GT等,使用起来,就更方便,只要把栅极接在那灯丝的中心抽头上,作用完全一样。而且因为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很不容易恰好抽在中点,而电子管的灯丝是精密制造的,中心点非常准确,实际使用的效果更好。
    经过多次的试验,这样使用直流电子管的方法,最好是用在收音机或扩音机的末级。
    此外,能够用扬声器放音最好。收听的人离开发音器越远,交流声就越不易觉察;若用耳机,交流声就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