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4胆唱放

楼主(2021-09-20):
该唱放安装在唱机上,双声道使用4支6N4,所有阻容元件焊在小盒里,密度高,难度大,效果好,切勿模仿。

网友:
6N4电子管采用水平安装方式容易发生灯丝断裂故障。

楼主:
没事的,傍热胆。

网友:
唱片中间那个是什么神器

楼主:
压唱片用的,铝合金的,上面还有水平尺。

网友:
唱片架不错、简单!

楼主:
唱片架是自制的,用8毫米的不锈钢螺杆和实木饰条制作。

网友A:
电子管除了整流管以外最好不要横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除了整流管以外最好不要横放

实践证明,横放从未发生电子管故障,说明书也没告知不可横放,只是使用者多虑,其实任何方向都可使用。

网友:
你们心心念念的马七, 管子躺了那么多年, 依然奉为经典.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横放从未发生电子管故障,说明书也没告知不可横放,只是使用者多虑,其实任何方向都可使用。

高;超跨导管如6P14等不宜横装。

网友B:
用4个6N4,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个6N4,不理解。

每声道两支,第一支并管输入,第二支骑马输出。

楼主:
我这台是80年代用了120元购入玩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