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输出如何与音响的AUX输入更好匹配?请教方案

楼主(2021-09-20):
如今一般人都用手机、PC来观看新闻、收听新闻和音乐,方便的确方便,但音质还是有差异的。
这些音源的输出普遍只有耳机或者蓝牙,接入音响时一般只有使用AUX或者蓝牙方式,普遍音量很小。比如,我这里音响一般收听广播、TAPE或者CD时,我的适合音量多在33左右,如果我用耳机线路接入音响的AUX,这时音量必须在60左右才能达到音响原机(ARDIO、TAPE、CD)音量33的水平。
这无疑时阻抗匹配的问题,请教下高手用过什么样方案(电路),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那怕啥,开到头只要够用就行呗

网友:
耳机的阻抗很低了,所以不是阻抗匹配的事,是耳机口输出电平不够,不想改机器的话,就加一级放大器,淘宝有售,有的放大板仅几元钱一片,要有耳放的话,把耳放接上也管用。

网友:
耳机阻抗很小,AUX输入阻抗较高,造成阻抗不匹配,在耳机输出插口并联27欧姆电阻做负载即可。本人曾经在爱华随声听收录机上实验过。

网友:
也可以考虑加个600:10k的阻抗转换变压器

网友A:
1.耳机接口输出电流和电压是并存的,不可能没有电压就产生电流,没有电流的电压也是无意义的。楼上建议并电阻是正确的,32欧耳机口并27-32欧。
2.耳机接口输出为功率型,为了防止过冲所以建议再串联一个500-1000欧电阻;如果功放输入阻抗较大,为了抑制噪声,再并一个数千欧电阻。
即:并 串 并 T型结构。

网友:
音响放大器增益不足,增加10db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耳机接口输出电流和电压是并存的,不可能没有电压就产生电流,没有电流的电压也是无意义的。楼上建议并电 ...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感觉T型阻抗匹配后,输入电平很低,音量开打后,底噪有点大了。

网友:
电平匹配问题 是提高前级输出电压或者降低功放输入电平问题.

如果在前级耳机口音量开最大 后级功放开大也达不到额定功率时 要考虑

插入一级2-3倍电压放大器。

举个例子 如果前级是耳放输出 接功放就不会发生电平不足问题 可以直接使用。

耳放的输出阻抗比手机更低了 !  也能驱动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耳机接口输出电流和电压是并存的,不可能没有电压就产生电流,没有电流的电压也是无意义的。楼上建议并电 ...

避开电平不足谈这些,都是空话。事实上,耳机口不接电阻,只要电平足够,照样工作很好,因功放aux口也有一定阻抗的,接人后就有电流了,电压电流就都有意义了。其实接个T型网络很容易的,楼主可以马上做试验,看看接入T型网络音量能否加大,我认为音量只会更小。

网友:
前级与后级的信号传递是电压信号传递不是功率传递  不讲究电流大小

真要考虑电流 则电流和后级输入阻抗有关.

作为音源的耳机口接适当输出电阻 输出电平会略小 功放出声也略小。

但是接适当输出电阻有可能会改善输出高频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