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铃7500芯片的充电器

楼主(2021-09-20):
昨天把正在充电的充电器插头拔了,电池端没拔,大概半小时后再插上发现灯不亮了,输出没电压了,之后拆开测到大电容有300伏电压,芯片是7500,坛里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我颜色看错了?绿色那个就是300k的?

先看开关管有没挂,开关管好就直接换启动电阻

楼主:
两个开关管型号是d4518,测到前面两个一m的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小好多,剩200多k,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的原因。

网友A:
电源没有启动,检查两开关管C-B的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开关管型号是d4518,测到前面两个一m的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小好多,剩200多k,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的原 ...

这个电阻应该没有1M那么大,半桥形式的,大多是在300K左右

楼主:
没找到150k或30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启动,检查两开关管C-B的启动电阻

绿色这个就是1m的,旁边一个很小

楼主:
会不会我颜色看错了?绿色那个就是300k的?

网友:
台铃和绿源电动车的充电器真的不错!

网友:
kA7500=TL494,台式机电脑电源常用的芯片。
这种电源一般是,一上电先自激振荡,辅助绕组输出电压给7500供电,7500得电以后,开始工作,输出驱动信号控制开关管。
电源由自激振荡状况转换到受IC控制的工作状况。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这个充电器料好多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是否工作,然后看7500各脚电压,看是不是进入锁死状态

楼主:
把那两个绿色的电阻换成300kΩ3w的电阻,正常起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这个充电器料好多

台铃百变金刚的充电器,只是电流小了点,只有4a,要不改个可调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