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了一台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09-20):
用的二极管检波,效果不好

楼主:
用了44根磁棒,框架45*35厘米,利兹线用的60股利兹线绕了14圈,只能收到电流音,还是电灯的,开灯就有声音,关灯就没了,各位前辈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用收音机在房间也收不到中波,下楼就能收到,把矿石收音机拿下去也收不到中波信号,

网友A:
把多余的电阻和电容短路掉,不要用,另外喇叭或耳机的阻抗并不一定接近匹配,还要调整到最佳状态。最好不用阻抗太低的喇叭或耳机,采用中阻抗耳机效果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多余的电阻和电容短路掉,不要用,另外喇叭或耳机的阻抗并不一定接近匹配,还要调整到最佳状态。最好不用 ...

去掉了电阻电容,什么声音都收不到了

网友A:
那个阻抗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用的什么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阻抗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用的什么规格的,

买了一专用变压器,不会焊接,就用220/12代替的

网友:
实验用的时候最好能用个控制变压器,有好几组抽头可以试验到最佳的一组,普通常用电源变压器来代替阻抗变压器也可以,如果中阻抗耳机 600欧姆,则采用次级20伏特,耳机阻抗越低,次电压用的越小。你想办法弄个阻抗是64欧姆的耳机试试看,

网友:
磁棒用处不是很大,直接拿22米左右的电线或者李兹线,间隔开一点(大概间隔5-8mm)绕完它(大的小的框架都差不多用20多米绕完),配270到360p的可变,基本合适。

网友B:
用3dq线路成功几率高一点,把大环拿到高楼的大柱子旁信号可能不错。大柱子里面的钢筋是很好的接收天线,大环则用于接收钢筋天线发出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dq线路成功几率高一点,把大环拿到高楼的大柱子旁信号可能不错。大柱子里面的钢筋是很好的接收天线,大 ...

对,家里只有一个墙角有交流音,而且还要把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