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锂电能直接用在48V电动车上吗?

楼主(2021-09-20):
60v锂电能直接用在48V电动车上吗?我周围曾有人在48V铅电池电动车上増加一个12V电瓶.达到60V直接使用.

网友:
这个得看电动车的控制器和电机能不能承受60v电压。不同的车不好比

网友:
主要看控制器,主要是看里面的场管是否顶得住,据我所知,近年来,有些控制器被设计成48V--60V“通用”的形式,就是所用的场管可以耐受60V电压的工作状态,自然。更低的48V也就不在话下了。你的电车是不是这一种,要请内行看一下更保险。

网友:
看是不是宽压控制器如果不是请更换,不要盲目上60V

网友:
看看控制板是否能够承受60V的电压,这样升级增加速度,车子不耐用吧

网友:
首先要知道控制器和电机是否支持,不支持很容易烧的,就算可以也要看耐压后余量多少,不然时间长了温度高也容易坏

网友A:
那么反过来呢?48v的电池,能不能用在60v车上?

网友:
不一定可以,打开控看下mos管和电容。不有12v的转换器。

网友:
估计是不行的,因为48v电池接上,控制器会以为没电了,保护。除非是歪的控制器,啥都不检测,那是可以的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试了,这个也没什么风险,不能用的话车就不会走。退一万步讲,万一就算超压烧掉了控制器,一般的控制器也就几十元的东西。
我72v的电池接60v控制器车上,半电接上可以用,充到80v后车就不动了。只能安心用60v电池了,除非换宽压控,两种电压的电池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反过来呢?48v的电池,能不能用在60v车上?

一般60v控制器截至电压52v左右,全新48v电池充满56v左右,算起来48v电池充满电,60v控制器车可以放出56-52=4v这个区间的电量,估计也就是20-30%电量,余下电量放不出。如果不是全新48v电池,充满比52v高不了多少,在60v车上放出的电量比更小。

网友:
买一个充电器也是几十块的事情,如果烧坏了控制板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