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带尺寸问题???

楼主(2021-09-20):
求助 在维修手册皮带显示编号 NBLTH0116AFZZ, 这个皮带长*宽*厚应该多少?

网友A:
不是国标型号,网上也没资料。
实名反对二楼的说法。以同步带、三角带为代表的传动带,一毫米都不能拉伸,必须安装符合的型号,再微调至张力合适。

网友:
方的,扁的,粗细宽窄一样的话,几毫米无所谓了。反正白己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国标型号,网上也没资料。
实名反对二楼的说法。以同步带、三角带为代表的传动带,一毫米都不能拉伸, ...

我用这网站查皮带 也没找到  https://www.turntableneedles.com ... pe_Decks_Turntab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