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栅压加稳压,对抗管子衰老效果减弱?

楼主(2021-09-21):
帘栅压稳住了,根据特性曲线看,板压对板流影响较小,可以认为自给栅偏压也基本稳住了。

照理说,这样性能应该不错。

一只管子不加稳压用三四十年的情况很常见,但是,加了稳压还能用这么久?

管子衰老后,板流和帘栅流减小,不加稳压时,会有栅负压减小和帘栅压升高两个因素对抗衰老。加了稳压后,定性分析,总体对抗效果肯定是减弱的。

问题就在于,定量分析很难。请教一下大家,凭经验,帘栅稳压后的管子还能一口气用三四十年吗?

综合考虑抗衰老与年轻时的性能,帘栅稳压可取吗?谢谢

网友:
电子管的加速衰老主要是超标使用,特别是功率放大管满负荷使用时容易衰老。
至于小功率电子管在不超标的情况下寿命是很长的。

网友:
一口气用三四十年,每天、每月使用多少个小时?
灯丝电压也要稳吧?屏压高了,令功耗加大也不是好事。
我看少通电,电子管才能抗衰老,保持年轻。

网友:
即使帘栅压稳定了,估计也照常用三四十年,不信楼主试试。万一提前坏了,也说明管子的个体质素不行,换一个就是了。但是帘栅压稳定带来的好处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为了延长一个管子的寿命而忽视对管子性能完全发挥的追求。。

网友:
       在音响世界里,由于副作用不提倡整机稳压,而帘栅极稳压是绝对有好处的,至于电子管的正常寿命是取决于阴极加热后电子的释放能力,在军事与工业及测量部门,阴极发射能力的衰减达到到额定参数的80%就要报废而被替换。解决管子的衰老应从阴极着手,比如最为脆弱的6P15在阴极加恒流源就是一例。

网友:
在CRT横行的年代,如果像管老化常用的办法是减小阴栅电阻,**修复仪就是用高压电击CRT的阴极。

网友:
帘栅电压的变化,会影响屏流的大小。根据这个原理,就有了帘栅输入电路。帘栅使用稳压,可以消除这个影响,而不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管子 啥也 不用,在那摆三四十年都有可能自己坏了。
倾注经历的重点不要放在这个上。在自己承受能力范围内,适当备管才是真的。

楼主:
跟着大家学,信息量就是大,进步就是快。

看来把帘栅稳压加上没毛病。

另外,我争取再多活几十年,验证本帖提出的问题。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