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栅压高于板压,合规吗?

楼主(2021-09-21):
图二板压高于帘栅压,肯定没毛病。

那图一呢,板压都低于帘栅压了,合规?

查阅众多老收音机图纸,都没有像图一这般接线。但现代功放,大量采用图一接法。

我就想咨询一下,当板压低于帘栅压时会有哪些负面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
究其本源:帘电压稍高一些不会对管子有什么实质破坏,怕的其实是帘栅超耗。温度才是管子的杀手。

网友:
一直以来都有人对收音机内,帘栅压高于屏压而耿耿于怀,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说透了,是对五级管标准接法下帘栅极跟屏极之间的电流分配关系没有正确理解所致。他们错误地认为:如果屏压高于帘栅压,阴极发射的电子就会大部分被帘栅极所吸收,导致帘栅流会大增,最终会超过屏流,导致管子工作不正常。
其实,帘栅极的作用之一就是对阴极附近的电子云有个初始加速的作用,当电子被吸引加速冲过来的时候,自身由于比较稀疏,实际上只是吸附了相对比较少的电子,形成较小的栅流,而大部分电子由于惯性和屏极的吸引,会继续加速冲向屏极而形成屏流。在实际电路当中,屏极的电压一直在摆动,大部分区域,帘栅流是恒定不变的,而屏流则是在大幅度变化。
只有在很小的一个区域,即栅极电压接近0偏压,屏极电压低于一定的幅值,减弱了对冲过帘栅极的电子的吸引力,这个时候就凸显了帘栅极的高压吸附作用,会吸引较多的电子而导致帘栅流加大,但是这个现象是管子的正常工作状态,因为不让屏极电压摆动管子就不会有放大作用,管子只要有输出信号,就会有大范围的摆动(高低变化),即使我们在静态让屏极和帘栅极电压相等,那么管子在工作时,屏极电压也有一半的时间低于帘栅压,我们并没有见到管子有什么不正常。
当然,为了克服在屏极电压下探到较低电压时帘栅极超耗这个现象,(帘栅极电压不变,电流较大时会超过其自身额定功耗),我们可以采取对应的措施,例如将帘栅压稳压,避免帘栅压波动,再就是选取工作范围时,尽量上移,偏离帘栅流变大区域。
一般在管子的屏-栅曲线,或者帘栅-栅曲线上专门有帘栅流变化曲线,可以对照观察,很容易理解。

网友:
     5楼院长老师已经详细正确的解释了楼主的问题。在电子束管里加速极对应的就是收信放大管的帘栅极道,原理都是一样的。在屏极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帘栅电压越高加速能力越强,输出功率相对也大,但是对电子管的寿命会有所影响。以你给出的6P15为例。
    6P14的跨导大约是6P1的2.5倍, 高放大倍数的6P14较6P1更加容易老化。,而6P15的跨导差不多是6P1的3倍,因此6P15也比6P14更加容易被烧老,特别是其帘栅极,按五极管连接时,绝对不能超过200V。

网友:
5楼院长 标准答案

网友:
为什么束射四极管,输出五极管的内阻较高,根本就在于帘栅的作用,其屏流大小是因为帘栅决定而不是屏极电压决定。也就是说,在帘栅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即便屏极电压摆动很大也不会造成屏流低落。所以很多束射四极管,输出五极管,为了简化应用,设计工作状态就是帘栅直接接高压。但是也有些管子设计帘栅压低于高压,比如2P3,帘栅压90V,屏压135V,这种就需要加一降压电阻,史帘栅电压工作在正常数值。

楼主:
强大的坛友们,没有解答不了的问题。

感觉我学习过此贴一次性全清楚了,再不用多问个啥了。

再次感谢辛勤回帖的各位大哥。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