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极输出OTL平衡耳放

楼主(2021-09-21):
最近很是痴迷OTL,又不敢一步迈到OCL(直流电位差不好伺候),所以鼓捣了个采用电容输出的OTL推挽耳放,纸上谈兵,请大家拍砖

补充内容 (2021-9-24 12:09):
37楼为修改后电路图

楼主:
好处:抗共模干扰,高PSRR,输出阻抗极小推力强,功率大,偶次失真极小,声道分离度高不串扰,等等等等。。。缺点:两只输出电容。需要选质优者。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处:抗共模干扰,高PSRR,输出阻抗极小推力强,功率大,偶次失真极小,声道分离度高不串扰,等等等等。。 ...

请问:你1楼这个图,耳机最低阻抗是多少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э5с?6э5с的最大阴极输出电流才100mA,150V屏压下标称屏流43mA,假设单边输出AC电压为50VP,带300欧姆 ...

耳机并不需要那么大功率,几十毫安电流摆幅,数十mw就够了。这也是otl耳放比一般otl功放好做的原因

网友:
听耳机30mW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可不是按你想象中的估算值来的,而是根据实际电路得出的。而你的EF86并没有改成三接,信号放大量是 ...

对于工作点,我没有做任何想象。此电路已经经过仿真,6E5P有15ma左右静态屏流,完全可以喂饱HD600。
另外,EF86其实是三极管接法,由于输出级的电压跟随作用,EF86的屏极与帘栅的交流电位基本相等,退化为三极管。无负反馈时单边电路的放大倍数18左右。

网友B:
HD600的阻抗是300欧姆吗?

网友C:
看来还是用一个降压比的输出变压器比较合适,可以带来多个好处:1、直藕,输出耦合电容可以省去,随即放电电阻也可以省去。2、低阻,可以减小对输出牛制作的要求。3、阻抗匹配,可以拖带阻抗更低的耳机,且适应范围更广。4、管子配对的话输出牛初级实际上是没有直流电流流过的,是不是可以减小缝隙,提高初级电感量,延伸低频。5、负反馈的取样更加灵活,电压电流串联并联平衡单边随便,丰俭由人。6、彻底隔离了高压,防止电路或零件的意外对耳机的冲击,保护娇贵的耳机和耳膜。有人感叹说,“玩胆实际上就是玩牛的”,感觉是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600的阻抗是300欧姆吗?

刚才做了仿真,统一回答下前辈的问题:
HD600是300欧
换上32欧负载,输出4.3mw时已有肉眼可见的奇次失真,想增大不失真输出功率,只能调高后级静态屏流。
一般耳机灵敏度都不低,算上储备功率,耳放出10mW不失真即可
其实低阻耳机没有必要配耳放的。

网友:
制作电子管耳放不用变压器匹配,直推低阻耳机,推响不难,推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用一个降压比的输出变压器比较合适,可以带来多个好处:1、直藕,输出耦合电容可以省去,随即放电 ...

那就失去了otl的初衷了 不过也可以一试,手头有一对3K:300的耳放牛闲置,可以派上用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用一个降压比的输出变压器比较合适,可以带来多个好处:1、直藕,输出耦合电容可以省去,随即放电 ...

没有直流,不存在磁饱和问题。实际上就是个线间变压器,可以交叉插片,不需要气隙。也有称为“阻抗变换器”,例如知名的胆耳放R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86帘栅极接到输出端的电压跟随这个倒是疏忽了,这样算的话的确是差不多了。没有6э5п输出管的三接曲线 ...

曲线:https://www.bartola.co.uk/valves/valve-curves/6e6p-e6%d1%8d6%d0%bf-e-in-triode-mode/
确实保守些,但推高阻耳机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直流,不存在磁饱和问题。实际上就是个线间变压器,可以交叉插片,不需要气隙。也有称为“阻抗变换 ...

是的,没有直流就不需要缝隙。我只是担心,在直藕时,万一两边的胆管老化速度不一,在使用后期会出现一定的静态直流,这时候有个缝隙会很好地抵抗这个静态电流产生的磁化现象。当然有隔直电容时是不会有这个顾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做了仿真,统一回答下前辈的问题:
HD600是300欧
换上32欧负载,输出4.3mw时已有肉眼可见的奇次失 ...

想法和电路构思都是很好的,再详细规划一下管子的直流工况,推300Ω或许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曲线图,4V的栅负压似乎有点大了吧?都已经接近曲线的弯曲段了。完全可以把屏压降低,屏流再翻一倍。

嗯。这只是个初稿,有空把输出级优化一下。不过输出级和前级直耦,调工作点的话得费一番功夫

网友D:
电子管是不能玩直偶的,因为电子管的性能,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为啥,电子管时代的直流放大器,需要使用斩波器,把直流变成交流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是不能玩直偶的,因为电子管的性能,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为啥,电子管时代的直流放大器,需要使用斩 ...

等我实做一下试试吧。最近画了挺多电路,就是没有时间实做。这图里面到处都是直流负反馈,可以稳定工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耦不光调工作点麻烦,对于这种浅栅压的管子,换了管子还得重新调整

这里10楼有一张6S6三接的曲线。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222&archive=2&extra=&page=2&mobile=0

6s6和6E5P很像,准备用它替换了。这种直耦结构,后级负压钳得很死,怎么调都在4V左右,而且6e5p的阴极甚至显出稳压性,阴极电阻大范围内变动,阴极电位都是124V。只能调大屏流换取线性了。准备搞到25ma左右

换一个角度看这种结构,其实是一个胆稳压电源。EF86取样放大(帘栅负责取样),6E5P是调整管,它的阴极电阻就是负载。在EF86的控制栅注入音频信号,稳压电源就成了受控源,以极低的内阻驱动后面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改变EF86的屏极电阻来改变栅负压

前两张是6e5P,第二张是分开帘栅电流和屏流,可用于估算是否超帘栅耗,第三张是金脚版本的6e6P-DR,三接的耗散是按10W标的

网友E:
6e5P我前些天扫了曲线,发在下面了,不过我是扫到Va和Vg2峰值500V,估计用满会比较短命,另外6e5P三接的阴极电流最高是可以用到70mA的,给的标准参数也是44+10大约55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6e5P我前些天扫了曲线,发在下面了,不过我是扫到Va和Vg2峰值500V,估计用满会比较短命,另外6e5P三接 ...

非常感谢小米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э5с?6э5с的最大阴极输出电流才100mA,150V屏压下标称屏流43mA,假设单边输出AC电压为50VP,带300欧姆 ...

中等灵敏度的耳机我自己测试正常聆听音量下的0dB正弦波大约是0.8Vpp,不到0.3Vrms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小米兄

对了问下老哥知道五极管的仿真模型怎么建吗,我倒是有个Model Paint Tools但是只会弄三极管模型,最近在帮朋友设计个OTL玩具,或许可能会试试把你这个阴极跟随+帘栅负反馈搞到WCF电路上去
目前选管WCF部分是6J52P,这管子在只有WCF电路自带的,上管屏极电阻反馈给下管的情况下,输出阻抗就能低至5Ω,电压放大级我自己整了一颗EF22和18040准备测试一下,不过18040的μ可能对于这个电路来说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问下老哥知道五极管的仿真模型怎么建吗,我倒是有个Model Paint Tools但是只会弄三极管模型,最近在 ...

MLD大大有个“paint kip”软件可以建五极管,我记得下载过,等会找找。
其实那个我觉得不是很靠谱,仅通过一张曲线族,怎么反应帘栅的控制能力(帘栅跨导)?不过没有再深入研究了。
五极管的小信号模型我专门写过一个帖子的,不过里面没有涉及如何建立spice模型。我不会spice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问下老哥知道五极管的仿真模型怎么建吗,我倒是有个Model Paint Tools但是只会弄三极管模型,最近在 ...

找到了。paint kit是三极管建模,paint kip是五极管。曲线图要用cmd来访问,直接打开软件的话没有曲线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LD大大有个“paint kip”软件可以建五极管,我记得下载过,等会找找。
其实那个我觉得不是很靠谱,仅通 ...

好的感谢,我有时间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MLD大大有个“paint kip”软件可以建五极管,我记得下载过,等会找找。
其实那个我觉得不是很靠谱,仅通 ...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测绘多种帘栅电压下的曲线簇,帘栅电压1V步进都能测,不过那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测绘多种帘栅电压下的曲线簇,帘栅电压1V步进都能测,不过那太累了

五极管这个东西确实比三极管复杂多了,小信号下它有四个跨导,两个内阻。。它们又是一大堆电压的函数,想要精确求解,只能用计算机了。不过一般马马虎虎算一算就够了  等我有空搞会了spice语言,可以请你帮忙测测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和电路构思都是很好的,再详细规划一下管子的直流工况,推300Ω或许可以实现!

请问您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我现在的仿真软件,绘图效果不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改变EF86的屏极电阻来改变栅负压

又改了一稿,这次EF86工作点按厂家给的三极管接法的推荐值来取,屏极电阻47k.减小屏极电阻后,6E5P负压也减小到1.8V左右了,一箭双雕。6E5P屏压120V,屏流调到20-25mA,后级的工作点也没问题了。静态工作点就这样了,不动了。

输出阻抗13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