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4v电瓶车充电器改12v充电器重绕变压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9-21):
一个74v5安的电瓶车充电器   我想改成12v30a左右的车充。原来的线圈都是铝线。我想初级和次级都换成铜线,变压器次级按原来的圈减少五分之一。线径增加5倍。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关键好像是初级的线圈,我手头有的铜线线径没有原来铝线的粗。初级我想多加几根线确保使用铜线线径不会低于铝线线径按照原来的圈数绕回去可以吗?如果不行我要怎么做能把铝线换成铜线绕好这个变压器呢?如果用和铝线线径一样的铜线重新绕可以吗?
   铝线大概0.6    铜线大概0.4

网友:
330uF的电容去滤30A的电流,电容沒当场爆掉己经够给面子的了,这么大的电流正常应该加电感的,电容最少也得2200x5,除非你不考虑输出纹波。

网友A:
不是减少五分之一吧?74——12,按原来的匝数比计算。
换成铜线当然好。开关电源工作在较高频率,用多股代替单股效果更好。
改造是系统工程,不单单改变压器的匝数,整流管也要换,后面的控制保护电路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减少五分之一吧?74——12,按原来的匝数比计算。
换成铜线当然好。开关电源工作在较高频率,用多股代 ...

次级线径增加了五倍  减少了五分之一圈。已经绕完了    还没上机  不知道好不好使呢 。 调压   转灯电压   转灯电流要调整。   整流管都要换大电流。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  哈哈

网友:
输出电压比原来低太多,可能导致控制芯片的供电电压不够,电源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次级线径增加了五倍  减少了五分之一圈。已经绕完了    还没上机  不知道好不好使呢 。 调压   转灯电压  ...

次级圈数减少五分之一圈感觉不行,感觉应该是原来的1/3还要多,原来的是多少圈数?

网友C:
关键还要看那个控制电路的供电是不是一个独立线圈供电的,是的话还好说,不是的话那个要改后面好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圈数减少五分之一圈感觉不行,感觉应该是原来的1/3还要多,原来的是多少圈数?

原来的17圈    我现在绕了3圈。本来想4圈的   但是线短了   就绕路3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17圈    我现在绕了3圈。本来想4圈的   但是线短了   就绕路3圈。

这样感觉比较合理,电压高点低点可以通过控制电路加以调节,对了,次级取样电路也要调整;

楼主:
     汇报一下进展。
目前变压器装好了测试还可以。 短路电流测试能达到60多安。整流二极管用的是5v40安led电源拆的2个整流管并联。暂时看变压器是没问题了(至于电感量什么的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在最佳状态,功率管现在看发热情况是正常的,)

     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空载的时候12v端滤波电容不发热,但是大电流充电的时候发热严重,管脚的焊锡都能融化了。电容换了好几个,整流二极管也换了1对,但是还是不行。不明白真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要看那个控制电路的供电是不是一个独立线圈供电的,是的话还好说,不是的话那个要改后面好多东西

是独立供电的。重新绕了之后 ,供电都正常了   。后面改的东西看着好像不多,实际动手却不是那么容易。都搞了好几天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感觉比较合理,电压高点低点可以通过控制电路加以调节,对了,次级取样电路也要调整;

后面电路基本都改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大电流充电的时候滤波电容发热严重,如果时间长了估计会炸开。不接负载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进展。目前变压器装好了测试还可以。 短路电流测试能达到60多安。整流二极管用的是2个5v40安led电 ...

整流二极管5V耐压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电路基本都改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大电流充电的时候滤波电容发热严重,如果时间长了估计会炸开。不接 ...

电容发热没遇到过,整流二极管发热遇到过;
电容要用高频滤波电容,象你这种大电流的,要选容量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二极管5V耐压不够吧?

二极管型号是stps3045cw      参数好像是30安45v。用在12v上感觉应该可以吧。 即使二极管不行 应该坏的是二极管啊。不应该电容烫手啊。 电容选的越大好像发热越严重。我用原充电器滤波电容应该是高频电容了吧,100v330微法也是一样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型号是stps3045cw      参数好像是30安45v。用在12v上感觉应该可以吧。 即使二极管不行 应该坏的 ...

要是反激方式的耐压最好选100V的;
电容发热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