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突然找不到,啥问题?

楼主(2021-09-21):
硬盘突然找不到,一开始只是一个分区提示错误,需要格式化,但是格式时提示错误无法格式化,进入硬盘管理,删除硬盘,在同名盘符恢复分区,而后分区可以识别,准备恢复分区数据,突然硬盘所有分区消失,重新启动、硬盘工具也找不到硬盘,啥问题?折腾一上午无果,求教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怀疑是控制板出问题了,可以测试下供电电压和电流,也可以看一下接触点,最好能找到同型号控制板代换 ...

同型号控制板代换测试,得找同型号硬盘拆板子?

网友B:
硬盘出问题了,非专业不好搞了……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插别的电脑上试试看,排除下电源和sata线以及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插别的电脑上试试看,排除下电源和sata线以及主板问题

上述方法都试过,不行,想把数据备份出来,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方法都试过,不行,想把数据备份出来,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有重要数据,掏钱去数据恢复吧,万一划坏盘片,凉凉咯

如果没啥重要的,直接买新硬盘

网友D:
人家过十五去了,去九天览月!

网友E:
今天我也在打理电脑,可惜太远了,用备件实验。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F:
用软件DISKGEN试试

网友:
基本磁头坏了,需要更换磁头

网友G:
楼主有硬盘盒和电源没?有的话试一试。

网友H:
重要的数据存在一个硬盘比较危险。

网友I:
换电源,换数据线,用硬盘盒试试。运行 有异响吗?有基本上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要的数据存在一个硬盘比较危险。

是的,突然坏了,猝不及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硬盘盒和电源没?有的话试一试。

都有,电脑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电源,换数据线,用硬盘盒试试。运行 有异响吗?有基本上没救了。

好的,多种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过十五去了,去九天览月!

吃月饼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出问题了,非专业不好搞了……

嗯,检测不到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在打理电脑,可惜太远了,用备件实验。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正常!

好的,晚上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软件DISKGEN试试

试过,检测不到

网友A:
检测不到,怀疑是控制板出问题了,可以测试下供电电压和电流,也可以看一下接触点,最好能找到同型号控制板代换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折腾了,放弃吧。这种盘到寿命就是这麽挂掉的。

里面有数据;文章、家人照片

楼主:
今天检测,是硬盘驱动板问题,硬盘电机不动

网友:
挂的前兆,注意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型号控制板代换测试,得找同型号硬盘拆板子?

是的,需要同型号控制板代换,也可以检查一下故障盘的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需要同型号控制板代换,也可以检查一下故障盘的供电电路,

谢谢

网友K:
如果觉得资料比较重要,花点钱找人弄吧,网上有个叫凯哥的搞数据恢复的比较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觉得资料比较重要,花点钱找人弄吧,网上有个叫凯哥的搞数据恢复的比较出名

好的,先立足自己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觉得资料比较重要,花点钱找人弄吧,网上有个叫凯哥的搞数据恢复的比较出名

买5个新硬盘都比恢复便宜。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的硬盘还不早做预防,一个U盘都放下了。

网友M: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个数据安全专家谈数据安全, 就六个字"备份, 备份, 备份".
道理都清楚, 但光说不练的情况严重. 2002年遭遇一次硬盘损坏, 积攒多年的文件悉数被毁. 前些年使用硬盘分区软件时竟然误将正在用的硬盘给格式化了, 用diskgenius恢复了好几天才勉强恢复了一部分文件, 而且其中有不少文件还无法打开.

每次关机后都想着下次开机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备份, 但真开机后就将这个"决心"抛之脑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5个新硬盘都比恢复便宜。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的硬盘还不早做预防,一个U盘都放下了。

大意了,这个台式机不经常用,是备机。

网友N:
希捷硬盘有个通病,就是触点容易氧化,你把板子取下来,用橡皮擦把触点擦干净基本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个数据安全专家谈数据安全, 就六个字"备份, 备份, 备份".
道理都清楚, 但光说不练的情 ...

谢谢眉版的宝贵经验,六个字"备份, 备份, 备份"现在看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N:
希捷硬盘有个通病,就是触点容易氧化,你把板子取下来,用橡皮擦把触点擦干净基本能恢复。

谢谢,昨天处理过板子触点,仍然不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处理过板子触点,仍然不行

以前一个日立的80G移动硬盘,电源插错烧了,找到一个同牌子40G硬盘,板子芯片排列结构一样,直接拆板子不能识别,后来把坏硬盘板子主控附近的一个8脚存储芯片换过去,就能用了,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以前一个日立的80G移动硬盘,电源插错烧了,找到一个同牌子40G硬盘,板子芯片排列结构一样,直接拆板子不 ...

换的是硬盘的BIOS芯片 现在是找不到同型号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