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412收音机

楼主(2021-09-21):
普及型七管收音机;采用三极管检波;OTL功放电路,两只3AX81做功放管,1只130mm扬声器,由4节一号电池供电,长磁棒天线线圈3段绕制;在那个年代里“大喇叭、大机壳、大电池“的“三大”机型;音质宏亮

网友:
机器保存的不错哈

网友:
好品相 ,值得收藏。

网友A:
不知为何,对三极管检波的机器有成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何,对三极管检波的机器有成见

三极管检波的,往往只有一级中放,这台就是,更多的是一些袖珍机型。

网友:
应该说6管的呵呵,往往小的收音机才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检波的,往往只有一级中放,这台就是,更多的是一些袖珍机型。

使用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大都音质差,AGC控制也不好,原因是检波管集电极的大阻值电阻,接收强信号时产生很大电压降,使检波管集电极电位下降,同时检波管发射极电位升高,这时检波管将近饱和,必然出现失真。
三极管检波也可以理解为减轻了中周的负荷,让Q值得以提高,中周输出信号幅度得以增大,当然这不是全部,仅是效率提高的因素之一,副作用就是频带变窄音质变差。
三极管检波唯一的好处是可以简化中放电路,用更少的放大级数获得更高的灵敏度,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网友:
怎么能保存的这么好啊

网友:
我也有一这样子的,品相比台还要好一点,可惜放两年后再拿出来用,突然就收不到台了,只有调音量时喇吧有点嗞嗞 声,也不知怎么个检修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大都音质差,AGC控制也不好,原因是检波管集电极的大阻值电阻,接收强信号时产 ...

我听过几个三极管检波收音机,感觉不到音质变差。倒是用变压器输出的袖珍机,音质较差。

网友(2023-12-12):
听老师讲,使用硅管的收音机,中放级已经不使用中和电容了,不知道这个机型怎么还有一个3.3pf的中和电容呢?

网友C:
买了一台,感觉音质不好听,不够清晰悦耳,就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台,感觉音质不好听,不够清晰悦耳,就出手了。

建议取消输入变压器次级的并联电容,高音一下子就上去了,而且没有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