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励磁f12励磁线圈电阻700欧姆 励磁线圈电压用多大为佳?

楼主(2021-09-21):
最好是找到扬声器工厂的参数,比如线圈能承受多大电流,不知道为什么励磁扬声器竟然在小圈子里还吃得开,最初出现励磁扬声器的原因主要是永磁体技术不够成熟,所以采用线圈代替永磁体,但是永磁体技术成熟以后尤其是现在还有稀土强磁,励磁扬声器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网友:
从下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要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励磁喇叭
    使用励磁式揚声器的时候,劢磁线圈上面須有40毫安以上的电流通过才能产生足够的磁場,用在电子管很少的收音机上,因为总的阴极电流不大,励磁能力不高,发声就要低弱。
    在彼此的磁場强度和口径等条件相同时,性能是沒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励磁线圈中多少总带有一些残余交流成分,就不可避免地在放音时带有一些交流声,故此式扬声器只在永久磁鋼和恒磁性瓷等制造技术不发达时普便流行过,現在已全被永磁式拐声器所代替了。
     在小型收、扩音机上,励磁线圈的励磁直流电来自整流部分,并且絕大多数是用励磁线4圈代替濾波的低頻扼流圈,它的直流电阻通常是2500-1000欧(圖12),用机内的乙电流经过作励磁作用,一般的励磁喇叭需有25-50毫安以上的电流通过才能有足够的磁力,所以简的交流收音机中,乙电流不是此数滤波时,常要在乙电兩端加一根洩流电阻,加大乙电的負載(圖13)来增强励磁电流,这样就会增加了消耗。老式交直流收音机是用一组二極管来励磁的(厕14),这样的励磁线圈需有較多的直流阻力,常用的约为3500-3000欧。
   汽車收音机上使用的励磁喇叭,励磁线圈是直接按在6V蓄电池上的,因为电压很低,所以要用很粗的导錢绕制,通常只有数十欧,以取得較大的励磁电流,因此消耗很大,只适于行动中能充电的車船上使用,現在已完全被永磁喇叭代替。
   一些扩音机需要較高的励磁电压和电流,因此不能从整流部分取给,而需另加一套整流器(圖15),因为励磁喇叭需要励磁电流,所以講求糨济的干电池式收音机上是不用它的。
   励磁喇叭接线和使用上不及永磁喇叭方便。在相同的物理条件下,它們的性能是一样的。
   国产励磁喇叭以前多是128毫米口徑的,励磁籍圈是1000-1,500欧,音圈阻抗约3欧,华北无线电器材厂也生产励磁喇叭,規格如表2。表中150mm口径1瓦2.5欧谐振频率150Hz其励磁线圈电阻就是75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励磁线圈电阻确定了 电流的大小就只有和电压高低又关了。

通常小功率励磁电流是一个大于40mA的可变量。Vy=R*Ix   式中R是常量,Vx;Iy是变量。通用方程式是线性Y=K*X   一个想、X值就对应一个Y值。R值从数百欧(电流就要大些)到3500欧(电流就会小些)。
公式:F(磁力)=B*I*L*sin(角) B为磁通量,I为电流,L为导线长度。

网友:
再说如果励磁过程是通过整流电路,不能忽略交流成分,就不是纯电阻电路也就是不适于欧姆定律,特别是用其代替低频扼流圈里面脉动直流是十分明显的。汽车的蓄电池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