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电子管是石英玻璃外壳的?

楼主(2021-09-21):
为了做个科学小实验,需要用到石英玻璃外壳的电子管。请问哪些电子管是石英玻璃外壳的?二极管三极管都不限,四极管五级管驱动略复杂暂不考虑,最好是能从管外直接看到阴极的(不是灯丝)。谢谢各位!

网友:
电子管用各种玻璃的成分及其性质

网友:
电子管玻璃必须耐高温耐温差,也只有石英玻璃能胜任。普通玻璃尤其是冬天冰冷状态一开机电子管玻壳全都炸了。

网友:
只有紫外灯泡是石英的。。。。

网友:
这是测阴极的发射谱么?黑体辐射实验?
紫外灯泡只点灯丝可不可以

网友:
以前帮老师点氘灯,老师说这个外壳是石英玻璃

网友:
石英玻璃常用于电光源方面:做高压水银灯、长弧氙灯、碘钨灯、碘化铊灯、红外线灯和杀菌灯等。虽然石英玻璃的耐急热性能均非常好,但和其它物质一起使用,必须考虑到其它物质的膨胀系数,否则就会造成破损。

网友A:
浴霸的灯泡,据说点亮时可以直接喷水上去,不知是不是石英玻璃的?

网友B:
直接能看到阴极的管子推荐6S6,苏产类似型号6e6P-E,6e5P,苏联产型号6J52P,德系型号C3g(需拆除外壳),但能看到的光亮大都来自灯丝,和被灯丝烤热烧红的金属套管,至于驱动复杂这一点,四极管五极管都可以三接,G2接A,G3有的话接K,驱动和三极管没有什么区别,而其中用于加速电子的帘栅的存在,能让屏极安置到远离阴极的位置,对于你这个实验来说更方便观察。
至于石英玻璃这一点,我只知道早些年有少量管子用过铀玻璃,如果是测定红外光谱之类的受玻璃材料影响很大的参数的话估计需要想想别的方法了

网友C:
石英玻璃不是什么稀缺的东西,基本上生活中很容易见到。好像电子管几乎都是石英玻璃的。
石英 就是沙子提炼了,不神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浴霸的灯泡,据说点亮时可以直接喷水上去,不知是不是石英玻璃的?

浴霸的灯泡属于红外线灯应该是石英玻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石英玻璃不是什么稀缺的东西,基本上生活中很容易见到。好像电子管几乎都是石英玻璃的。
石英 就是沙子提 ...

石英(二氧化硅)熔点极高,加工困难,属于比较高端的材料,普通电子管不大可能使用。原来我订过一只5cm见方的小石英坩埚,好像要一两百元。不过性能也很牛,两百多度熔融金属直接倒进去,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能看到阴极的管子推荐6S6,苏产类似型号6e6P-E,6e5P,苏联产型号6J52P,德系型号C3g(需拆除外壳), ...

问个题外话,老哥用没用过6JH8?一个管子就可以完成长尾倒相,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
电子管都是石英玻璃的,除钢壳电子管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英(二氧化硅)熔点极高,加工困难,属于比较高端的材料,普通电子管不大可能使用。原来我订过一只5c ...

有没有搞错,常见的什么金属200多度就熔化?能装200多度的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