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雷3p7 灵敏度太低

楼主(2021-09-22):
咸鱼上慕名买了台春雷3p7收音机,据说此机灵敏度很高,中波声音好听,耐听。收到后发现多处粉碎性骨折,一一粘接好,开始鼓捣电路。按照论坛前辈发过的检测要点一一检测,D1-D4点电压经过更换2CB2后目前正常,3V;  D7-D8处电压目前1.54,基本正常。测试低放正常,高端终端三极管直流部分均符合标准电压值。目前的情况是,中波收台数量未见明显减少,但只有两个本地强台音量最大是正常的,其他声音都相对小了一些。天线线圈移动越靠边缘越大,现在已经到头了,感觉如果磁棒再长点还能更响一点。发现整个中波波段与刻度整体左偏。短波试了下,低端正常,中高端寂静无声。感觉是中频乱了,但是双调谐不敢下手。还请各位老师帮忙判断下故障方向,不吝赐教。

楼主:
另外,有一点比较迷惑,收音机电路图集上显示BG4管的集电极电流应为1.2-1.4mA,但是,有的资料上显示该处应为0.7-0.9mA,该机实测为0.85mA。比较疑惑,不知该以哪个为准。如果是1.2-1.4mA,多次调整也未能实现,调到最大也只有0.85多点。

网友A:
先调节中波震荡线圈B5解决频率低端电台在刻度盘的显示正确,再调节C45确定频率高端电台在刻度盘的显示正确,也就是先调整好中波频率覆盖。
然后接收640KHz附近电台调节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音量最大;接收1400KHz附近电台调节C5使音量最大;上述两项调节要重复进行2~3次。
最后先记下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便于恢复),再接收1000KHz附近电台,略左右移动天线线圈位置看音量是否会变大?如音量只会变小中频频率是正确的,音量会变大就是中频频率不正确。
校准频率刻度时先对准指针始末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节中波震荡线圈B5解决频率低端左偏问题,再调节C45解决频率高端指示正确,也就是先调整好中波接收频率 ...

谢谢您的回复,概括起来就总的步骤就是:先调覆盖,再统调。晚上回去先照此调一遍。非常感谢。

网友B:
D7-D8处1.54V偏高了,如果万用表准确,应该是D7-D8特性变差,可用二只硅二极管替换。但不至于出现你说的现象。你说的现象是可调电容器电感调乱了,要重新统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一点比较迷惑,收音机电路图集上显示BG4管的集电极电流应为1.2-1.4mA,但是,有的资料上显示该处应 ...

你说的应该是BG5,0.9ma是合理的。
BG5/BG6的集电极电流互相关联。BG5电流小,BG6电流大,反之亦然,BG6电流不宜大于4.5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D8处1.54V偏高了,如果万用表准确,应该是D7-D8特性变差,可用二只硅二极管替换。但不至于出现你说的现 ...

2CB2这个二极管确实有可能变质,原来D1-D4用的两只2CB2其中1只就坏了,我使用四只1n4733串联更换了,感觉D7-D8二极管处电压与标称1.5V差距不大所以偷懒没换,晚上回去换掉。看来该机确实是需要统调一下了,但愿中周别也被调乱就阿弥陀佛了。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BG5,0.9ma是合理的。

是BG4,图集给的标称值是1.2-1.4mA,但是该机实测0.85mA,调试多次上偏置电阻也无法实现1.2-1.4mA。如附件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BG4,图集给的标称值是1.2-1.4mA,但是该机实测0.85mA,调试多次上偏置电阻也无法实现1.2-1.4mA。如附 ...

二中放电流很少超过1ma的,1.2~1.4ma显然有误。要达到1.4ma,C40(就是D7/D8)正极电压必须大于2.1v,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中放电流很少超过1ma的,1.2~1.4ma显然有误。要达到1.4ma,C47正极电压必须大于2.1v,可能性不大。

是的,看来另一份资料上标准的BG4集电极电流为0.7-0.9mA,这个应该是准确的,而该机目前实测0.85mA也是在在合理区间的。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看来另一份资料上标准的BG4集电极电流为0.7-0.9mA,这个应该是准确的,而该机目前实测0.85mA也是在 ...

有网友回帖说D7/D8处电压1.54v偏高,其实不然。二中放电流为0.8ma时,发射极电阻1K压降0.8v,基射压降0.7v,加起来就是1.5v了,你说的BG4电流调不大,就是因为这个电压的限制,不用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BG4,图集给的标称值是1.2-1.4mA,但是该机实测0.85mA,调试多次上偏置电阻也无法实现1.2-1.4mA。如附 ...

请问,这个来自于那一本图集,哪个出版社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友回帖说D7/D8处电压1.54v偏高,其实不然。二中放电流为0.8ma时,发射极电阻1K压降0.8v,基射压降0.7 ...

是的,后来我想来想去也觉得这是挺矛盾的,如果要求BG4集电极电流达到1.4-1.5mA,则基极电压就要达到2.1-2.2V, 而上偏置电阻上端电压最大也只有1.5V左右,根本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来自于那一本图集,哪个出版社的。谢谢!

我也是从矿坛帖子里搜索到的,不知出处,抱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P7灵敏度其实还是挺高的。我也修复过一台。
电路应该是相当地完备。两个双调谐中放。独立本振。空气连可 ...

就是看到很多爱好者十分推崇这部机子,所以才慕名买回来的。不过这个机子长途运输极易损坏,空气双联+变压器非常重,不损坏倒显得不合理了。光恢复碎掉的塑料件就花了好长时间,但愿能修复好,欣赏下 到底有多好听。低噪变频管您有推荐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G140,原机早先用的金封3DG200。降成本型号用的3DG201。

变频管用新的好些。

检测的时候觉得指标差不多就没动,等调试正常后抽空换个新的看看效果明显不。

网友E:
首先检查高中频各管的直流工作点,然后检查中频是否失谐或者观察磁帽有否有人动过,最后再统调一遍。3P7的结构运输包装不善极容易破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检查高中频各管的直流工作点,然后检查中频是否失谐或者观察磁帽有否有人动过,最后再统调一遍。3P7的 ...

直流工作点目前看基本是正常的,仔细看了下除了本振好像动过,其他几个中周没看出动过的痕迹,先试试统调,调中周对我而言,难度有点大,放到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灵敏度低的故障,对于没有仪器的来说是一个难点。除了振荡管的工作点对灵敏度影响特别大,混频、中放的工作 ...

感谢冰岛老师的细致回复,每次提问总能得到您教科书般的指导,真是荣幸。该机目前直流部分基本正常,看到振荡线圈被调过,目前频率与刻度整体左偏,统调是肯定要调的,按照正常流程似乎应该先调好中周之后统调,但是个人能力有限,目前无法判断中周是否被调乱,又因为是两级双调谐,没有仪器调整难度较大,所以只好放到最后没法子了再调中周。

网友G:
3DG201质量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一个实践中的一点,我也来补充一下:

一定要把可变拆下来洗干净。如果只是少量灰尘,用无腐蚀性的 ...

可变已经拆洗过了,用的蓝月亮洗手液,温水泡洗,晾干后wd40伺候,不过确实感觉没洗的太干净,只是把表层洗了。抽空给它泡个酒精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G201质量堪忧。

老师是否有稳定性比较好的替换型号推荐?不知道S9014-18这类是否胜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是否有稳定性比较好的替换型号推荐?不知道S9014-18这类是否胜任

完全可代换。

楼主:
周末给它换了,永绝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变频这个第一级,9014不如9018,9014可以考虑中放。

9018基本上算是廉价低噪高频管的代表了。

3dg140是不是性能更优越?我搜了下,这个型号的管子不是很容易买到了,手头倒是有很多9018 。 要是140的管子更符合这台名机的身份,我就去淘点来,不能太寒酸了。我打算以此机收官,给相对漫长的收集收音机的生涯画个圆满的句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很多,2.5-4元不等。我买过,噪声系数属于符合国产晶体管手册的。

可以考虑山峰电子的。那个最便宜 ...

不是都说以前的老管子品控不如后来的好吗?推荐140是不是有修旧如旧的考虑?还是说其性能确实更优?

网友:
引用 楼主:
2CB2这个二极管确实有可能变质,原来D1-D4用的两只2CB2其中1只就坏了,我使用四只1n4733串联更换了,感觉 ...

这个年头的中州,不乱也乱了,磁芯是会变的。

网友:
成品机只要中频中周不是内置电容或无扫频仪都不建议调节,多数问题在独振和混频。

网友H(2025-01-04):
想折腾3P7,不知楼主这台最终如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想折腾3P7,不知楼主这台最终如何了?

有问题请联系,有问必答。

网友I:
刚看此贴,我觉得是简单的印刷错误:楼主引用的3P7电路参数是排版错行(实际漏了一行数据:
第2中放集电极电流         0.8~0.9mA
低放(直耦的第一管)    1.2~1.4mA
推动
                             3.5~4.5mA
.

红色部分被挤压掉了,串联的表述也是错误的。
这个资料的mA  也被写成“毫米”,可见文字方面太差。直耦写成“串联”也不对吧?

中放2的电流如果1mA以上的,多半出现在采用来复低放的末级中放,在3P7上不可能这么大吧?

以上是推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刚看此贴,我觉得是简单的印刷错误:楼主引用的3P7电路参数是排版错行(实际漏了一行数据:
第2中放集电极 ...

941的二中放电流可以到达2毫安!

网友:
凡是两级双调谐电路,二中放1.5ma以上很正常,用大电流补偿双调谐的插入损耗。

网友:
奥,谢谢楼上两位的指正!
确实忽略了采用两级双调谐的中放增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请联系,有问必答。

仔细看了您的回帖,受益匪浅。

网友:
用于稳压的塑封硅二极管故障率太高,我经历的多只全部失效,包括3P7、咏梅1.5伏,更换后很难与原稳压电源一致,3P7又是6伏供电,相关的三极管不易恢复原工作点,可能需仔细调整才能兼顾各级,恢复最佳工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941的二中放电流可以到达2毫安!

不止941,经手过几台6410、7410,二中放电流都是1.9ma左右,接近2ma,肯定是刻意设置的。牡丹机带有电感耦合双调谐的中频通带普遍调的比较宽,而且中周上并的有阻尼电阻,可能为了获得更宽的通带更好的音质,采取加大电流方式弥补损失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