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绕电源牛的问题

楼主(2021-09-22):
想绕一个电源牛,高压想绕全波的,但是全波绕的线圈多,全桥绕的圈数正好是全波的一半,全波圈数多窗口紧张绕不下。
想请教的是,线经是否可以这样取,谢谢!

网友A:
绕牛没研究过  但是你说的全波绕的圈数多, 是不是不对,   全波整流,只要一组线圈,    半波需要2组线圈,   按说是半波绕的线圈多吧!

网友B:
估计图纸上面的0.029是不是小数点,打错了位置?或是计算有误?

网友C:
半波和桥式整流只需一个绕组,全波整流需要两个绕组。对于电容性负载,全波整流电流为所需电流的1.11倍,桥式整流为1.41倍。如果桥式整流电流为300mA,线径取0.41mm,全波整流线径可以取0.3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波和桥式整流只需一个绕组,全波整流需要两个绕组。对于电容性负载,全波整流电流为所需电流的1.11倍,桥 ...

谢谢!白居不易老师,是这样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图纸上面的0.029是不是小数点,打错了位置?或是计算有误?

是的,是打错了,谢谢提醒,是0.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波和桥式整流只需一个绕组,全波整流需要两个绕组。对于电容性负载,全波整流电流为所需电流的1.11倍,桥 ...

白居不易老师您好,我记得您有一个关于电源变压器的设计计算的帖子,我找不到了,您方便的时候给我一个连接,谢谢!谢谢!

网友D:
我的简易计算:
1;S(铁芯截面积)=1.25~1.5*根下P(设计功率)
2;A(每伏匝数)=45/S
3;初次级线径=0.7*根下I.(I=计算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牛没研究过  但是你说的全波绕的圈数多, 是不是不对,   全波整流,只要一组线圈,    半波需要2组线圈 ...

晕,楼主说得明明白。

你回复也是错的。

你们搞不明白也没有去计算的是变压器骨架的窗口容积与漆包线所占的容积。漆包线含漆皮最大外径,要计算不同的规格所占的容积。

另外,新手绕牛与老手绕牛的区别在于绕制工艺,特别是窗口利用率的问题。新手要能绕完设定的数据,骨架必须比原设计多出1/3,也就是多铁芯选择大一点的。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123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849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39

网友:
对新手最初绕电源变压器可以参看冯老的《简单交流收音机》一书。

网友:
其实你想想,对于线包整体来说,差不多。全波的可以用线细,但是匝数多,桥式的匝数少 线粗。

网友:
用半导体整流器件,没必要使用全波整流,使用桥式整流就可以了,桥式整流堆也不贵。电子管使用全波整流,是无奈之举因为电子管太贵了,而且加热灯丝的功耗也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居不易老师您好,我记得您有一个关于电源变压器的设计计算的帖子,我找不到了,您方便的时候给我一个连 ...

已经顶上来了,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简易计算:
1;S(铁芯截面积)=1.25~1.5*根下P(设计功率)
2;A(每伏匝数)=45/S

管用的办法就是好办法,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网友:
0.41与0.29二种线所占窗口差不多

网友:
一个截面积大所绕圈数少  一个截面积小  所绕圈数多  总占窗口面积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