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组放电查坏后..修复问题

楼主(2021-09-22):
48v电池组18650电池
一个13串3并(没写品牌),二个13串4并(GZNS和ROOFER)
用放电法,把电阻丝放水里,以5一6A电流放电到快40v左右,放电过程中有测哪串电压差大多的记下来,快到40v时电压差就很明显了.....

3并的 3串有异常.其中1串特别低,分开连接单测,3串中2串只是电压低个0.3v左右,另1串一颗0v,一颗1点几v。应该就是罪魁祸首了....

3并

3并

二个4并的,(一个1串坏,3颗0v,1颗1.3V应该也坏了),(另一个是3串中各坏一颗)

4并 GZNS

4并 GZNS

GZNS

GZNS

4并 ROOFER

4并 ROOFER

ROOFER

ROOFER

想问下:能网上买几颗对应的品牌来补上?继续使用吗?

《找出坏的  其他串我就没个个断开连接去测》《电阻丝放水里.水变锈色》

网友:
还是鬼子的红皮三洋好用。

网友:
国产电信芯说实话,一致性很差。要经常手动平衡。进口贵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的三星7串,基本只差0.01v

楼主:
没有办法了

网友(2021-10-30):
拆电芯用吧。这么旧了没必要换电芯了。。换上也没什么用。参数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