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护眼灯故障求助

楼主(2021-09-22):
先请看图。

楼主:
使用旧灯管时闪烁,换新灯管只有根部亮。看起来是电路板有问题了。
请教:
1,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2,检修从何处入手。

网友:
这管子功率够大的呢
电容拆下来挨个查,看着像是阻容降压,直流低电压推变压器或者电感
CBB电容先检查,然后那个大电解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到灯管只有2根线吗?

网友B:
是不是灯管里的谐振电容出问题,在灯管一端的塑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到灯管只有2根线吗?

是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灯管里的谐振电容出问题,在灯管一端的塑料里。

拆开灯座看了吗,没有谐振电容。

楼主:
所谓专利产品,四百多元。灯管有四只间距不等的脚,三根引线。

网友A:
三根线的还真没见过,只见过2根线和4根线的

一般来说,两根线的启动电容在灯管里面,四根线的启动电容在线路板上

启动电容相当于日光灯管的启辉器,这个电容的大小会影响节能灯的启动,电容太小,不易启动,表现为不停地反复启动,电容太大,会造成灯丝电流大,灯丝处发热,甚至启动后灯丝发红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的还真没见过,只见过2根线和4根线的

一般来说,两根线的启动电容在灯管里面,四根线的启动电容 ...

这款是所谓直流灯,无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是所谓直流灯,无闪烁。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直流灯管,修好了科普一下

网友:
检查下棕色大电容旁棕色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