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电容可以省略吗?还是偷工了?

楼主(2021-09-22):
L601开盘机里音量电位器中心接头交联电容0.022uf,电路板上没有(没有修理过),是直连的不知啥原因,求老师们讲解。接与不接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
因为电位器输入端有隔直电容。

网友:
没有零二二,还有零四七。为啥省了去,不用也可以。

网友A:
不是直耦,你没有看清楚级间还有个0.047的电容呢。你看看这个L601的图。

网友B:
这个电容可以省略。
用的话,调节电位器更不容易产生沙沙声。
5楼图中的接法不好。因为电位器会接触不良,这样管子的栅极会悬空。1M电阻千万不能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可以省略。
用的话,调节电位器更不容易产生沙沙声。
5楼图中的接法不好。因为电位器会接触不良 ...

       这个图是上海录音器材厂文革后的产品电路图,楼主的录音机就是用的这张图(见楼主的提问在一楼)。现有资料里的电路图是该厂的前期产品。你仔细看看这个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再给你个L601后期产品电路图,我想该厂的工程师扪不是吃干饭的,况且是已经在社会中用了几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直耦?把”直耦“弄明白了再说。

哦,本人基础差,鼠目,只看到少了个.022,没看到输入端还有个.047,谢谢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耦,你没有看清楚级间还有个0.047的电容呢。你看看这个L601的图。

这样讲我就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上海录音器材厂文革后的产品电路图,楼主的录音机就是用的这张图(见楼主的提问在一楼 ...

于版这个图纸是我那机型已收藏,谢谢

网友:
是人都犯错,谁没打过碗。楼主都懂了,不必再纠缠。

楼主:
呵呵,没关系,有时候我确实提问一些比较低级的问题,多年来我在矿坛和广坛里学习了很多知识,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