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傅,这个故障点在哪里?

楼主(2021-09-23):
       我姨给我一台放置多年的电脑音箱,是麦博m528,接入手机,结果两个小卫星音箱音响声音正常,唯独中间的低音炮不响,不知何故。后面拆开后发现是4558D和TDA2030组合,第4图里,用改锥碰4558d的3角无反应,4558的6角和2030的1角则低音喇叭有卡搭声.....
       音箱前面是木盒用胶水粘贴,无法拆开电位器,看了不少图纸,由于经验有限,还是修不上,所以想请老师傅们指点一下,这个低音炮的故障点在哪里,音箱前面实在不好拆,能否短接,如何短接?附图

音箱电位器接线

音箱电位器接线

网友:
有可能是控制低音大小的电位器自动失效。

网友A:
是否与这个电路类似?可以借鉴一下低音部分:

网友:
音量电位器是重灾区!不妨先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如果是低音电位器坏了(前面实在是不好拆),如何短接---绕过电位器,把低音音频信号直接送到4558的三端啊?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与这个电路类似?可以借鉴一下低音部分:

谢谢您的回复!  4558D的三端在音箱中实际是经一个10UF电容输送过来的,我想知道电位器前端的RIN信号如何截取过来直接送到
4558的三端,实际电路中只有三路LR和地输入,那么这个低频信号在哪里?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4558在此电路中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低音不响,就要先确定低音电路中的2个芯片(4558,2030)都是好的。首先断开4558与2030中的音频耦合电容,单独触碰2030的1脚,喇叭会嗡嗡响的表示功放芯片好,再连接好耦合电容,触碰2.3.5.6,如果其中一个脚声音最大的就表示4558是好的。个人经验觉得最大可能就是4558坏了,耦合的电解电容也可能存在问题,慢慢一步步来吧,这里的坛友们会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58在此电路中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低音不响,就要先确定低音电路中的2个芯片(4558,2030)都是好的。首先 ...

谢谢!刚才终于把前面的电位器拆开了,结果发现没有问题。还是后面的4558或2030有问题,您说的很正确,谢谢你和诸位坛友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终于把前面的电位器拆开了,结果发现没有问题。还是后面的4558或2030有问题,您说的很 ...

那就直接换4558吧,2030坏的机率不大。

网友:
最好用通电烙铁当低音讯号源

要是你用民乐;例如二胡三弦 小提琴笛子筝,当音源,那低音喇叭唱一万年也不会响,而你就修得满头大汗,

实际是没有坏,只是音源无低音,低放电路及低音喇叭无客人到,失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直接换4558吧,2030坏的机率不大。

今天换了一个4558D,这次能听到点声音了,但过于微弱,只有在拔掉卫星音箱的情况下才能听见声音,这是什么故障啊?音频信号从主音量电位器经过两个电阻然后就是是低音电位器,输入到W端,经过10UF电容到4558D的三角,感觉也没什么可出毛病的部位了...

网友:
把管低音的2030管脚都焊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