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939电机问题,并求清晰电路图。

楼主(2021-09-24):
鼓捣一台夏普939,两仓电机都不转,拆开卡一电机有电压15V左右,电机不转估计坏掉了。
卡二电机无电压,外接电压电机转。宝上买了两个电机,店家承若直接代换(图1、2)。回来装卡一,
电源键通电电机就转,按播放后转速更快。将卡二电机拆下换到卡一上,通电电机不转,播放也没反应,请教坛里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上找到该机器的电路图,但是不清晰,哪位坛友有清晰的可否给传一份,419876679@qq.com,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首先说你机器的两个电机都坏了,卡2的供电也有毛病。939的电机及其特殊,网上买的电机没有一个可以直接代用,别听商家胡说八道!要想代换必须改造电机的控制线路,因为939机器是通过调速电路来控制电机启停的,和别的录音机用开关来控制电机正极电源完全是俩回事,这个事情不搞明白研究什么电机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速电机一般都是外置调速电路,有常速和快速状态选择转换,实在不懂可以换成同转向的单速电机。连调速都不 ...

目前看主板有修,所以想找图,图若看不懂可以向别人请教。

网友B:
撬开后盖里头有调速电路板。电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撬开后盖里头有调速电路板。电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原电机带倍速复制,属于双速电机,有速度选择端子。2000转为标准速度,4000转为倍速。可以去掉倍速功能,两个电机都用2000转单速电机代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主板有修,所以想找图,图若看不懂可以向别人请教。

找不到图纸,就得码收录机电机控制电路了,看情况电机控制部分不是有故障就是上家动过了,慢慢查吧,这样才练手呢。

网友E:
记得939电机为低速电机转速为;低速1300转 高速3600转.为CW电机.一般常见录音机电机为高速电机、低速2000转.高速4000转为CCW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机带倍速复制,属于双速电机,有速度选择端子。2000转为标准速度,4000转为倍速。可以去掉倍速功能,两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图纸,就得码收录机电机控制电路了,看情况电机控制部分不是有故障就是上家动过了,慢慢查吧,这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939电机为低速电机转速为;低速1300转 高速3600转.为CW电机.一般常见录音机电机为高速电机、低速2000转 ...

网友:
修理要用检测后的数据判断问题,不是随意臆想随意更换元器件。二个卡有问题二个电机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939是通过机芯开关控制电机的,但是机芯开关控制的是负极~

不对不对根本就不是控制负极而是控制调速电路。。。。

网友(2022-03-19):
939电机和普通的不同,拆开里面你也修不了,里面集成电路是封装密封成一体的

网友G:
939维修手册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939维修手册已发送

收到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939维修手册已发送

老师您好,我也需要一份939的资料,麻烦给我发一份,多谢了!我的邮箱zzc0757@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939维修手册已发送

老师您好,我也要一份939的资料,学习、收藏。麻烦给我发一份,多谢了!邮箱:  chenjh611@126..com

网友(2024-03-28):
老师您好:能发一份夏普939维修手册吗?感谢!邮箱495406602@qq.com

网友H:
还有检查电路板上的限流电阻,

网友(2024-09-20):
引用 网友H:
还有检查电路板上的限流电阻,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买的电机和原电机接线方式可能不一样,以前换过,有点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939维修手册已发送

老师您好!能给我发送一份夏普WF-939维修手册吗,我有这机子,两个电机都坏了。邮箱:xzg31@sina.com

网友:
939的电机控制方式和普通双速电机控制方式不太一样,Q851和Q852控制电机的启停,二者导通,电机停转Q853,Q854控制电机的常速和倍速。所以用普通双速电机代换要改动一下电路。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 分析过美多6810 和gf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