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充电保护板均恒电路根本没用

楼主(2021-09-24):
电动车锂电池组均恒充电确实必要,可我的保护板均恒电路根本没用。充电电流如果为2A,容量最小的电池电压先升到(铁锂3.5V),这时均恒电路开始工作,均恒电流30mA,2A的充电电流-30mA,电压还是很快升到3.65V,而保护。我把电池拆出用6欧电阻丝并在这个电池上才能继续充电。这样做也麻烦,电池一个一个的进入保护,要想每个电池都充满,要外接多个电阻丝。

网友:
这就是电池配对的重要性。

网友:
不是没用,是均衡电电流太小,电池差异太大了。

网友:
铁锂好像差异性都比较大,三元里一致性好点,就是怕炸

网友A:
低端保护板主要功能还是防过充过放,大电流主动均衡价格不便宜,差电池不配用,好电池又用不到。

网友:
      对于电动车用电池,特别是小容量电池,所用的都是阻性均衡,如果是用限流恒压充电,等木桶效应的最低位板的电池放电到一定程度,限流恒压下还是会慢慢装满木桶效应的最高位板的电池。但是又有啥卵用呢,电动车放电时可不是小电流,木桶效应还是存在,木桶效应高位板的电池还有电就是用不到,这时主动均衡又能如何?如14--20Ah电池,电动车就个把小时到二小时就用完了完好电池的全容量。有好的电芯、好的过压、欠压、短路保护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带点均衡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保护板主要功能还是防过充过放,大电流主动均衡价格不便宜,差电池不配用,好电池又用不到。

大电流主动均衡板好电池用不到,这个不敢苟同。要是这样就应该没有这种产品,不过差电池用的也有好点的均衡板。郑州方正科技公司09年就出过套件36V12串均衡电流1.1A
FireShot Capture 673 - 十二节磷酸铁锂电池保护电路 - 豆丁网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电流主动均衡板好电池用不到,这个不敢苟同。要是这样就应该没有这种产品,不过差电池用的也有好点的均 ...

       有主动均衡1--10A的保护板,就是贵三个字。如36V的主动均衡板放电时,1.1A均衡电流,就算是全程电动车放电均衡也就是1Ah,会是全程均衡吗?

网友:
均衡只在刚组装好,即使电池容量一致,但是电池剩余容量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均衡以后才能用。这个时候的均衡电流越大充电越快。但是电池正常使用以后,除非电池性能差异太大,一般不需要均衡。如果到均衡的份上,电池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主动均衡1--10A的保护板,就是贵三个字。如36V的主动均衡板放电时,1.1A均衡电流,就算是全程电 ...

你没有看到启动均衡电压3.75V吗,这个保护板是被动均衡,只有在充电末期才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到启动均衡电压3.75V吗,这个保护板是被动均衡,只有在充电末期才启动。

     是没看清楚,就算是主动均衡,在电动车放电过程中,主动均衡了又有多大的作用。何况主动均衡技术到了那一步还是?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主动均衡板好电池用不到,这个不敢苟同。要是这样就应该没有这种产品,不过差电池用的也有好点的均 ...

对于单串容量较小的电池组,均衡的意义在于防止压差进一步扩大,但这也是建立在所有电芯体质相同的情况下,达到自然衰减的一致性,尽量延长维修和维护的时间周期,依靠均衡设备和措施,来满足使况和使用要求,在大容量电池组上不现实也没必要,检测到哪一部分的电池组衰减异常,直接换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看清楚,就算是主动均衡,在电动车放电过程中,主动均衡了又有多大的作用。何况主动均衡技术到 ...

目前主流的均衡形式,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重点都在充电端。目的就是尽量让所有电池能充满电。放电过程中想让有劲的电池多出力,没劲的电池少出力,最后大家一起用完力,这个不是做不到,但是成本均摊在电池组上就没意义了,不如把投入在保护板上的钱,花在电池上,电池体质还能好一点。实际意义更大。

网友:
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21-11-10):
有被动均衡版,价格也不贵,0..8-2A的均衡电流,误差在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