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雨刷电机一般是更换还是修复?

楼主(2021-09-24):
汽车雨刷无力,有时需要手推一下,请问是不是电机碳刷磨损了?

网友:
这个要拆开看看,也许传动机构阻力大,也许电机的问题,也许接头氧化

网友:
现在一般都换吧?除非自己有手艺

网友:
这个自己拆开看看
能修则修
修不了再换吧

网友:
这种基本拆开也找不到原因,封闭三轮的12V40W雨刮电机我拆开修过几次,装上很快又不行。建议还是直接换新,应该是里面部件磨损了

楼主:
谢谢以上坛友
是转轴处锈了,用柴油泡了一夜,可以了。

网友:
能换还是换修不好来回拆卸,搞不好又出新问题

网友(2022-01-23):
能换还是直接换新的吧  旧的就算修修凑合着用  但是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如果是电机老化还是直接换比较好,要是接头处生锈直接的,喷点wd40就好了

网友(2022-05-01):
我的车原来雨刷有时有用有时没用,前段时间拆开把触点擦干净,碳刷换新,装好试了一段时间了,没见问题了,就是好拆不好装,碳刷也不好买,要拆出来看尺寸在网上才买得到。

网友(2022-08-06):
直接换吧,内里的雨刮连杆什么的都磨得差不多了,再不换就用不成了

网友(2022-09-07):
有动手能力就修,否则就换,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雨刷器总成 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