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这款电源如何启动

楼主(2021-09-24):
接电灯亮测量没有输出电压,应该短接哪两个?能不能改可调。

网友:
接电灯亮测量没有输出电压,可能有短路,正常上电,保护灯泡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A:
这个型号少见。网上多找找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少见。网上多找找资料吧。

找不到资料。

网友B:
不是有售后服务电话吗,问问更直接。

网友C:
数据线信号一般是兼容5v的,用一个5k左右的电阻,即使是一端为+5v,一端为信号,也不会有损坏。可以用个5k电阻两两连接,16根线,一共120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信号一般是兼容5v的,用一个5k左右的电阻,即使是一端为+5v,一端为信号,也不会有损坏。可以用个5k ...

工程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信号一般是兼容5v的,用一个5k左右的电阻,即使是一端为+5v,一端为信号,也不会有损坏。可以用个5k ...

这方法好,

网友:
找出共用负极,用表量哪个针有电压,就知短接试试

楼主:
下面那五个大插头有一个是5伏电压。

网友:
16根线估计有空的,打开看看,有的是地线 有的是电源挑剩下的没几根,在试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售后服务电话吗,问问更直接。

对的,这种工业生产线/或机械手用电源,外接极多个传感器或限位微动开关.没有厂方资料绝对动不了.

一般这些工业生产线电源开关用料不是般的足,是极足极足,设计余量很大,很耐冲击,传惑器/行程开关

多次损坏,也还未轮到它坏的份,有的用了上万小时,好好的也会按规程换下岗,换上新件.

网友:
对的,这种工业生产线/或机械手用电源,外接极多个传感器或限位微动开关.没有厂方资料绝对动不了.

一般这些工业生产线电源开关用料不是般的足,是极足极足,设计余量很大,很耐冲击,传惑器/行程开关

多次损坏,也还未轮到它坏的份,有的用了上万小时,好好的也会按规程换下岗,换上新件.

有很多产品了解设计者的思路很重要,这个只有通过跟售后客服的沟通才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