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或者锂电池要加保护板么

楼主(2021-09-24):
请教下个各位
有个玩具车,电池不行了,想用两节18650代替,需要加保护板么?或者普通的锂电池 是不是也需要?

网友A:
两节电池的话需要DC-DC,一节电池可以串联桥堆大法
玩具车如果是遥控的话,DC-DC干扰的,后者没问题,我用GBP4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电池的话需要DC-DC,一节电池可以串联桥堆大法
玩具车如果是遥控的话,DC-DC干扰的,后者没问题,我 ...

谢谢大佬 我计划网上买个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了的。二十年前两片NOKIA手机电池,用来给3V收音机供电,充电也没用保护板,一个月后,电池鼓包报废 ...

好的 谢谢 真实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电池的话需要DC-DC,一节电池可以串联桥堆大法
玩具车如果是遥控的话,DC-DC干扰的,后者没问题,我 ...

您这是什么软件呀?直接就可以模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什么软件呀?直接就可以模拟么?

Tina 仿真软件很多的啊

网友:
这个图是模拟二极管0.7v压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