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管子是啥名堂?求老师讲解一下。

楼主(2021-09-24):
   ×魚上买了一对管子(准备代6P3P),200元,今天到手后越看越奇怪,怎么一个管子会有二个型号?有5881WXT还有GB6L6B,虽说5881和6L6差不多,但它到底是哪路货呢?我只看得懂俄罗斯03年9月份生产,其它什么都不懂,望那位老师给讲解讲解,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羊头卖狗肉。

那么 GT6L6B是羊头,5881WXT是狗肉?这个狗肉与曙光6P3P可是同一档次?100元一只值吗?

网友B:
这个groove tubes是个测胆公司?买入成品之后检测再打自己的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好像5881WXT是蚀刻,6L6B是后来油漆印上去的。两个管子参数有些许差异,应该可以互换吧

   谢谢老师解答!请教,什么叫蚀刻?我不懂.还有,此管与6P3P可有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groove tubes是个测胆公司?买入成品之后检测再打自己的标?

   惊动大佬了!
   我本想来个小洋货偿偿鲜的,反正钱又不太多,而且卖家是本地苏州人放心点。
   现在我只关心它能否稍胜6P3P一点就行了。至于阴阳型号就不去管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惊动大佬了!
   我本想来个小洋货偿偿鲜的,反正钱又不太多,而且卖家是本地苏州人放心点。
   现在我 ...

我就是个略知皮毛纸上谈兵的家伙,担不起这种称号
刚刚查了,groove tubes是搞电子管音频设备的厂子,本身不产电子管。所以应该是购入别人的管然后检测、打标。所以不能说是羊头狗肉,要真是如此,干嘛不把原来的黑字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个略知皮毛纸上谈兵的家伙,担不起这种称号
刚刚查了,groove tubes是搞电子管音频设备的厂 ...

   老师别客气,我常上的矿坛和胆艺轩还有中国音响,经常能见到老师的妙笔,且每每拜读,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总比不学习强。
   刚才您分析得有道理,因为我网上见过有一电吉它音箱的商标也是这个,价位还卖得颇高,想来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在觉得还可以的情况之下就下单了,其实刚才我上网又看了下,马歇尔的全新6L6G也只有100元.只是邢台卖家,吓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一百一个 这类东西咸鱼上买要多看看不能轻易下手

  谢谢了!
  权当输了一场小麻将吧,粗听听和曙光6P3P没啥大区别,小的听不出,只是好象声音稍为大一点而已.

网友:
     9楼老师说的有道理。后印的字GB是国家标准的字头,例如GB1856—80《电真空器件的型号命名》它虽然印了国家标准但是并不符合,因为标准中没有6L6的形式,6L6是58年以前的称谓,出台部颁标准后直到国标8L6(救型号)=6P3P(新型号)国家标准。   解释一下GB1856-80  GB——国家计量标准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1856是标准的序号,80是发布的年份1980年。
     你这个管就是6P3P,新管声音会略大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权当输了一场小麻将吧,粗听听和曙光6P3P没啥大区别,小的听不出,只是好象声音稍为大一点而已 ...

没什么,不算上当。
这个就是俄罗斯产的 5881 打了6L6的标。
其实二者可以通用。

网友E:
首先说明的是:groove tubes是个电子管贴牌公司(实际公司名称是 Fender Groove),Groove Tubes is not a tube manufacturer这句话的意思是Groove Tubes 公司不生产电子管,也就是说不是电子管制造商,而是从各电子管生产商购进大批量电子管,经过筛选贴牌出售的。

这个Groove Tubes 公司是从电子管制造商买进原管,然后重新贴牌包装出售。
据国外的烧友评价,这个公司筛选出来的电子管,在国外口碑不错。
Groove tubes were founded back in 1979 by Aspen Pittman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valve brands in the world.

命名方式是以Groove Tubes 的首个大写字母为开头GT+型号

12楼的版主说的GB,应该是被楼主写错误导了。

我给一个连接大家看,里面有贴牌型号与原产型号对照表
https://www.thetubestore.com/tube-brands/groove-tubes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说明的是:groove tubes是个电子管贴牌公司(实际公司名称是 Fender Groove),Groove Tubes is not a  ...

  谢谢老师!
  有理有据,应该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不算上当。
这个就是俄罗斯产的 5881 打了6L6的标。
其实二者可以通用。

  谢谢版主,明白了。
   我居然化了钱,就得验收。晚上听同一曲,将此管与6P3P轮听各2遍,终于发现还是有点差别的,我的6P3P声音散,紧,力稍疲软。粗听不明显,细品还是有点韵味的。心里多少有了点慰藉。哈哈哈哈哈,逃过一劫!

网友F:
老眼昏花,把个GT-6L6看成了GB-6L6, GT的意思是直棒管,G的意思是茄子或葫芦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管与6n3c-E相比咋样?价格差不多,我有一个老乡说6n3c-E要比6P3P好听多了。

  我没有6n3c-E的管子,所以不清楚。只觉得此管比6P3P发热量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眼昏花,把个GT-6L6看成了GB-6L6, GT的意思是直棒管,G的意思是茄子或葫芦管。

  哦,让于版操心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让于版操心了,谢谢!

   谢谢于版加赏,受之有愧哪,再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明白了。
   我居然化了钱,就得验收。晚上听同一曲,将此管与6P3P轮听各2遍,终于发现还是 ...

GT的管其实还算是不错的,虽然他们公司不生产电子管。
几年前 GT曾经 把同一个型号的管子拿来测试,然后按照表现声音的“松紧度”分为从一到十的不同音色,标注在包装上,供买家选择。至于实际是真的还是噱头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T的管其实还算是不错的,虽然他们公司不生产电子管。
几年前 GT曾经 把同一个型号的管子拿来测试,然后 ...

   回海版,我买此管是源于魚×上看见一电吉它的音箱也是这个牌子"FENDER"。心思吉它箱用管应该不错,且同牌子,况且看见有5881和俄罗斯的字样,价位还不算太高,因此才下单。拿到手后细察管子似乎不象二手货,只是其中有一只歪脖子(卖家说未发现,仅此一对,无法调换),但并不严重,最终以170元包邮成交。
   昨天又听了几个小时,感觉还是值这个价的,比6P3P是稍胜一点点的,表现在柔润度和低音的量与力的方面。小打小闹,自娱自乐,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海版,我买此管是源于魚×上看见一电吉它的音箱也是这个牌子"FENDER"。心思吉它箱用管应该不错,且 ...

嗯,不算吃亏。

网友:
红色的是后来印上去的

网友H:
连电流都不测一下, 也算是胆量不错的.

这个二手管的机率很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电流都不测一下, 也算是胆量不错的.

这个二手管的机率很大很大.

   谢谢您!
   刚才仔细察看了一下,管身似乎挑不出痕迹,但电木座边上都有三道间距5mm的插拔痕迹,老师判断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