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奇象,盼释疑

楼主(2021-09-24):
   我装的200B老师的6N9P推6P3P单端,己正常工作4-5个月了,或长或短基本天天听一会,可能是以前没注意还是现在刚好在好与坏的临界点,发现开机瞬间曙光6N9P的灯絲一端象国外管那样,有一闪亮现象,连关连开没有,等15-20分钟后再开又有,用同时购买的另一管代入,並无此象,奇怪了?

网友:
管内接触焊的焊点接触问题,也就是我们用电烙铁钎焊不太严重的虚焊(开机打个火就接上,关机后又是接非接,如此重复)。

网友A:
没事,不比太在意。
预备几个备用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不比太在意。
预备几个备用管就行

   版主的意思是此管行将就木了,先备好接班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灯丝一端虚焊,接触电阻大,上电瞬间发热厉害,发红。

网友C:
玩电子管都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此管行将就木了,先备好接班人。

古代皇帝从登基那天起就开始修墓。
不要等行将就木了才找接班人,早立太子 早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代皇帝从登基那天起就开始修墓。
不要等行将就木了才找接班人,早立太子 早踏实

   不愧为版主,讲话艺术令人佩服之至!超水平!喻简意赅!太子有2个,一个是曙光小青年,另一个是61年生于南京的老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灯丝一端虚焊,接触电阻大,上电瞬间发热厉害,发红。

   老师好!
   早先想不明白,为何如此!后来经于版提醒,想来肯定是这档子事了,见多识广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电子管都是高手

   咳!穿白大还掛的可不都是医生哪!还有理发师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咳!穿白大还掛的可不都是医生哪!还有理发师呐。

穿白大褂的不是医生,医生穿绿褂子。

网友D:
同样的效果如果是进口管 美其名曰“快闪灯丝”   怎么到了国产管身上就成了 工艺不良???   太TM双标了吧?     早期国产黑白显像管 基本一抓一大把这样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效果如果是进口管 美其名曰“快闪灯丝”   怎么到了国产管身上就成了 工艺不良???   太TM双标了吧 ...

    问题是我这个是偶然现象,一起买的同批管子没有此状,况且它还是只有一组灯丝亮,其它国产管亦未见有闪光。而进口管(就我手头的管子)是每只都有闪亮的。所以我也认为这是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效果如果是进口管 美其名曰“快闪灯丝”   怎么到了国产管身上就成了 工艺不良???   太TM双标了吧 ...

一个是有意为之,另一个是工艺缺陷,您认为呢
快闪丝是在灯丝末端焊一截阻值较高的金属丝,可不是靠虚焊才快闪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有意为之,另一个是工艺缺陷,您认为呢
快闪丝是在灯丝末端焊一截阻值较高的金属丝,可不 ...

   看不出 我文字的内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这个是偶然现象,一起买的同批管子没有此状,况且它还是只有一组灯丝亮,其它国产管亦未见有 ...

听海版的没错

网友E:
电子管一个都没玩过
当年黑白显像管摸过很多,是支撑灯丝的支架与灯丝的连接不可靠,接触电阻大。冷态开机瞬间灯丝电压全加在这部分的接触电阻上。

是加工艺不稳定,一般没事
有强迫症的在过去是串个小电阻,现在可串个热敏电阻(现在种类多,质量好)
再有强迫症的,搞二次加电,先加半压后加全压

不建议降低灯丝电压使用,像管降低灯丝电压使用后阴极会中毒(可激活)
电子管不知是否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一个都没玩过
当年黑白显像管摸过很多,是支撑灯丝的支架与灯丝的连接不可靠,接触电阻大。冷态开机 ...

  谢谢您的回复,估计是这档子事,不去折腾了,让它亮吧,反正不贵,燃尽最后一滴烛油再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