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头透明塑料裂纹怎么修复,谢谢

楼主(2021-09-25):
见下图,谢谢!!

网友A:
有一种胶水叫UV胶,但不能保证复原如初,因为我也不清楚这种胶水跟表壳塑料的折射率是否一样,只能试一下。想要完全复原,还得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胶水叫UV胶,但不能保证复原如初,因为我也不清楚这种胶水跟表壳塑料的折射率是否一样,只能试一下。 ...

曾经用UV无影胶修复过表蒙,让胶水渗到里面,擦静表面余胶后固化,视觉效果要稍稍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UV无影胶修复过表蒙,让胶水渗到里面,擦静表面余胶后固化,视觉效果要稍稍好点

主要还是折射率不一样,如果胶水的折射率跟粘结对象一样的话,且胶水渗透到所有缝隙,看起来就会好很多

网友:
有机溶剂(丙酮、氯仿)试试,自身粘接

网友:
直接修复无痕不可能,只能使用亚克力板部分更换。

网友:
淘宝上定做一个重新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