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卡手机

楼主(2021-09-25):
我正常在用的双卡手机,华为,一个主卡是4G 、另一个副卡是支持2G .大概今年年初,发现一个副卡始终处于关机状,后来去问了一下联通客服,回答说,现在已经升级到了,原来2G的手机就无法使用了,-----------我的双卡手机副卡就是接一下电话,收一下短信,现在连这个功能也无法使用了。不知道除了不买新手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继续使用我的“双卡”手机。

网友:
到营业厅换新卡就可以了

网友A:
华为手机不能3g,4g? 联通停2g不至于3--4g不能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手机不能3g,4g? 联通停2g不至于3--4g不能有用吧

华为手机主卡支持4G,但是副卡只支持2G,这个手机其他应该还可以,存储有64G的,cpu好像是4G的。

网友:
什么年代的手机了还不能双卡4G?

网友:
这么老的手机还舍不得换一台

网友B:
是不是手机卡的原因,把sim换新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手机卡的原因,把sim换新卡试试

我把两个卡的位置交换一下,原来能用的卡不能用了,原来不能用的卡能用了,所以不是sim卡的原因。

网友:
不知道你的手机是什么型号?4g的双卡手机是只有一个卡支持4g,另一个卡应该可以支持3g.

网友:
因为2G信号已经关闭了,所以您的2G卡就废了。
就像以前的大哥大(模拟信号)现在不能使用了一样,很多地方已经关闭2G信号了,不少使用2G信号的机器(老人机、儿童电话手表等)全废了。

网友:
这个解决不了,当年这种手机都是主卡插电信,副卡就用不了3G的。若没啥套餐,转网,不过也只能转移动,你这手机不支持双电信。

网友:
这是个移动定制机啊,即使硬件支持,照样给你锁了一些功能

网友:
还是换了算了

网友:
2g网络取消了,不是手机问题。

网友:
本人一个移动一个电信,有的地方确实只有一个有信号,压根没考虑过联通

网友C:
我觉得你这还是手机的问题 就算不能出信号也会显示无服务 不会提示未插入SIM卡 所以卡可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这还是手机的问题 就算不能出信号也会显示无服务 不会提示未插入SIM卡 所以卡可能没问题

不是提示未插卡,而是提示这个卡关机。 两个卡交换了位置,提示另外一个卡关机了。

网友:
4g的双卡手机确实副卡只支持2g信号,这是手机确定的,无法更改。只有换5g手机,可以同时支持两个卡都支持4g信号或者一个卡支持5g信号而副卡支持4g信号。

网友D:
可能除了上海以外,都把2G信号给掐掉了。上海是照顾到一些老年人才保留的。其他省份实际上各方面还欠发达,可这些方面就赶前头了,忘了初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除了上海以外,都把2G信号给掐掉了。上海是照顾到一些老年人才保留的。其他省份实际上各方面还欠发达, ...

确实是这个情况,电信联通都把2G信号掐断了,美其名曰:升级  ,造成的结果就是原来的双卡手机其中一个卡就不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G/4G手机一般都向下兼容SIM卡,实在不行,换一张卡,免费的

联通客服说,卡没问题,升级了,原来2G信号没有了。好像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