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矿坛layout 6.0制版厂家没打孔

楼主(2021-09-25):
上图说明问题,可调3269蓝色的焊盘,厂家没打孔。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吗?我在选取元件封装时候就是蓝色的,看右下

网友A:
蓝色焊盘是双面板过孔焊盘,主体在k1顶层。
而打板选的是单面板,只有k2底层的焊盘和走线。
过孔焊盘   的孔在k1顶层
而打板的单面板在k2底层,没有k1顶层的东西,包括在k1层的孔。

你在软件最低下 把k1顶层屏蔽了

看看是不是  k2底层就是没孔的焊盘了?

你把电位器解锁后在焊盘上按f12切换到单面焊盘,是蓝色的就切换到绿色的底层焊盘。
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B:
没给钻孔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给钻孔文件吧

专门导出了钻孔文件,板子其他孔全有,就是封装蓝色的没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焊盘是双面板过孔焊盘,主体在k1顶层。
而打板选的是单面板,只有k2底层的焊盘和走线。
过孔焊盘    ...

谢谢。我要好好体会一下你的意见。

网友C:
蓝色焊盘是双面焊盘,只要选中焊盘点击过孔焊盘下拉菜单把双面焊盘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焊盘是双面焊盘,只要选中焊盘点击过孔焊盘下拉菜单把双面焊盘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

谢谢 果然菜单最下面双面焊盘前面有个勾。去掉后焊盘变绿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焊盘是双面板过孔焊盘,主体在k1顶层。
而打板选的是单面板,只有k2底层的焊盘和走线。
过孔焊盘    ...

你是对的,F12

网友:
protel 99se的路过,03年花6000多就是为了学这个,LG775FT,AMD开始上G的CPU,256的内存,结果,还是不如工控挣钱

网友(2021-11-07):
这个软件相对其他的软件来说,简单易学,正在学习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焊盘是双面板过孔焊盘,主体在k1顶层。
而打板选的是单面板,只有k2底层的焊盘和走线。
过孔焊盘    ...

请教您,我现在刚入门,拿捏不准,要是想打单面板和双面板,下面的这个选项怎么选啊?
就是什么情况下点:K1.B1.K2.B2,和下面的小圆圈?

网友:
蓝色k1 是双面板的上层铺铜线路
红色b1 是单双面板的上层丝印
绿色k2 是单双面板的底层铺铜线路
黄s  b2 是双面板的底层丝印
白色 U  是外形机械层
双面板 在输出时候 都要勾选
单面板  在输出时候大多是 选b1顶层丝印, k2底层铺铜线路  u 外形机械层

楼主:
我现在已经转向proteus7.8了,比这个LAYOUT还简单好用。而且有原理图转PCB。

网友(2022-03-27):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转向proteus7.8了,比这个LAYOUT还简单好用。而且有原理图转PCB。

有软件链接?元件库是否丰富?

网友:
汉化版其实不要改别人的单个字符最好,
如英文原版,外框层(白色那层)的英文原来是O,汉化版变成了U。和其他各版本的别人交流起来,别人说O这一层,你却死也找不到O这一层是那层。其实O的字符也好理解,边框:outline。
汉化板作者似乎以protel的标准来标准化layout,但忽略了,使用layout的绝大部分都是没用过protel的人,因此没必要非要用protel的标准来改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