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99,FLUKE99B,FLUKE105B,示波表波形乱

楼主(2021-09-25):
请教下各位大神,为什么FLUKE99,FLUKE99B,FLUKE105B的示波表,在SCOPE METER功能下单使用A通道时,按AUTO后测试波形和数值全部乱了。

网友:
请描述清楚,测试的什么信号。信号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表是改过背光吗?

楼主(2021-10-26):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表是改过背光吗?

换过偏光片的,之前的换错了,后来找到原装的换上就不偏蓝了

网友A(2022-02-15):
引用 楼主:
换过偏光片的,之前的换错了,后来找到原装的换上就不偏蓝了

请问是你自己换的还是别人换的?我的也不行了,但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呀,所以想找人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你自己换的还是别人换的?我的也不行了,但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呀,所以想找人换

找我们这里一个修手机的换的,,试了好多种才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我们这里一个修手机的换的,,试了好多种才试出来。

谢谢你!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