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感觉怎么分频好

楼主(2021-09-25):
大家用电子管功放,使用音箱功率分频好。还是预分频用多路放大器好。

网友:
不考虑成本,当然是多频道放大,更好。至于分频电路,可以用电路板做成模块,多做几块不同分频点的,使用插件连接方便更换。

网友:
分频的主要原因是一只喇叭无法完成全频段的输出
理论上来说,前置分频好,但是 成本高,还有。。。还有。。。

网友:
    音箱分频,得用分频装置,优点是相对简单,易于实现,成本低较为简单的分频方法,是在放大器的输出端应用分频网络(滤波器)来实现,
    但是这种装置有不少缺点:如高、低音调的分隔并不十分显著;扬声器的匹配和阻尼作用变坏;放声系统的频率特性和功率分配也都受到影响;并且无功消耗大,从而使效率减低等等。
    采用多频带放大(电子分频}高低音分频放大器,有许多优点,可以免除以上缺点,通常是两分频,由于两路放大器工作在不同的频带上,电路就可以采取特殊的结构来适应本身的工作,如使用频率负回输和特定的输出变压器等,使放音系统和电路匹配得很好,易于匹配,低音调制失真小,工作十分稳定等。
    缺点是结构较复杂,调试略难些,制作成本相对高。

网友A:
音箱分频器好!原因是通过分频器的修磨改变可做成恒定阻抗的,你知道输出牛是会反馈阻抗的。喇叭阻抗也在改变,,想想  如果一个蛋鸡带一只喇叭,(比如玩全频的)因为喇叭音圈运动 而带来的阻抗的改变,那就会形成一个震荡。。。。。不过有人喜欢这种震荡,(那叫一个颤啊!),,,,,电分  只用过百灵达的2496.。也不难调,,,也不容易捏在一起,三分屏,加一个石头低音炮,那效果杠杠的,再加上低音的延迟 要多深有多深!!。蛋鸡还是中音甜一些,,,

楼主:
我也是感觉变压器输出,和这些分频器件会不会互相影响

网友:
互绕的问题是杞人忧天。
输出端网络分频:

网友:
电子分频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箱分频器好!原因是通过分频器的修磨改变可做成恒定阻抗的,你知道输出牛是会反馈阻抗的。喇叭阻抗也在改 ...

我在米国纽约市家年销七亿的音响公司工作. 2000年后除专业功放外,所有家庭音响/组合音响,有源音

箱/多功能广场舞音箱.都清一色是电子分频的.

因为电子分频机音质细致,细节极多,频带极宽.强劲却没失真.二百元电子分频机盲听远远优于二干元一般机.

一比拼之下,音箱分频机无人问津.积压.为时代所抛弃.

只有业余者还抱着互调失真极大的品种,不知无线电商行己经发生了断崖式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性变化,

卄一年了,业界的讯息还没传到业余界,还在争论不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感觉变压器输出,和这些分频器件会不会互相影响

阻抗最小大了1.4倍,会不会增加失真?6P1本来5K负阻变为7.3k,

网友:
半导体器件的价格大幅下降为电分提供了基础,很多音频功放块都集成了4个以上的声道,为电分提供了便利,电子管则没有这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