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磁喇叭贴近电子管,能否让电子束偏

楼主(2021-09-25):
既然喇叭能影响显像管,那么必定能影响普通电子管吧?
如果因为整机结构原因,喇叭磁钢贴着电子管,会有怎样的影响?
高中毕业太久了,很多知识还给老师了,现在除了胀饭,其他都不在行,记得当时这场那场这偏那偏还是很熟悉的。
本坛科学家太多,基本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也是我十六年来坚持在此学习充电的原因。

网友:
电子束飞跃的距离太短,而且屏极是铁磁材料,会有磁屏蔽作用,所以,影响极微小。

网友:
   哈哈哈哈,我试过,在正常工作的机子上,用一般磁铁靠近和上下及转一圈前级管,耳朵根本没听到两样,估计仪器能看到变化。

网友:
试过用磁铁靠近电眼,确实能影响显示,但对普通电子管的影响就没仔细研究了。

楼主:
果然,科学家出现了,已完成了试验

楼主:
看来耳朵不及眼睛敏感是事实

楼主:
回头我试试束射管。好不容易把电子束住了,来个强行偏转是啥结果,试试

楼主:
楼上大师们给我施的肥肯定已经超过高中老师了,感谢

网友:
第一,CRT显像管里电子是以束的方式包括聚焦由阴极奔向荧光屏;而电子管里的电子是以电子云的方式散射到屏极、外部强加的磁力线干扰只能对电子束的扫描轨迹产生作用,对全向散射作用非常有限。
第二,两者电极结构不同,CRT电子抢各个电极都是圆筒与环形片状,电子管各个电极大家都知道,而且电子管的屏极通常都包裹了其他电极,你任何加外干扰。屏极是电子流的终点。
第三,即便能够用外磁干扰电子管的电子运动轨迹,那得用多大磁力的磁铁,这个也是未知,外磁喇叭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四,CRT显像管电子枪有有阴极,调制极,加速极,第一阳极,聚焦极,第二阳极(高压)等,第二阳极使电子束高速轰击荧光屏而发光,这里看对外界的干扰是非常灵敏的。
第五,CRT显像管外面要加偏转线圈建立电磁场,当然对外加的磁场会有反应,电子管则没有电磁过程。

楼主:
版主=博导。知识储备量太大了

网友A:
要注意的是,试验之后电极材料有可能被磁化。不过不清楚屏极温度是否超过材料的居里点,超过的话就没问题了,随便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的是,试验之后电极材料有可能被磁化。不过不清楚屏极温度是否超过材料的居里点,超过的话就没问题了 ...

铁磁性物资居里点好像是100摄氏度,第一代电饭锅(饭熟自动跳闸)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的是,试验之后电极材料有可能被磁化。不过不清楚屏极温度是否超过材料的居里点,超过的话就没问题了 ...

磁化了就消磁

网友:
上面说明了几点,请不要误解,磁力对电荷不是没作用,而是遵循洛伦兹力。

楼主:
又学习到了新知识——居里点。跟着大师们就是进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磁性物资居里点好像是100摄氏度,第一代电饭锅(饭熟自动跳闸)就是这样用的。

那种应该是特殊工艺特殊配比的材料,把居里点正好调得和水的沸点差不多。屏极的居里点我不清楚,材料学我也不懂,还请于版指教

网友A:
让电子束偏转估计会有的,可是管子的曲线是否因此变化,不得而知。小米兄有台呆湾人设计的图示仪,可以托他测试一下有无磁场时的曲线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磁性物资居里点好像是100摄氏度,第一代电饭锅(饭熟自动跳闸)就是这样用的。

电饭锅中磁钢的居里点温度是104度。若是100度的话,是做不熟饭的。锅一开就100度,磁钢失磁导致跳闸。试想饭怎能做熟?
104度就不同了,只有把锅中的水熬干了温度才会继续上升,当温度升到104度时磁钢失磁导致跳闸,这时利用锅中的余热再继续焖一会,香喷喷的米饭才能做好。
一般做不熟饭的电饭锅大多是磁钢的居里点温度降低,锅底不平,触点接触不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电子束偏转估计会有的,可是管子的曲线是否因此变化,不得而知。小米兄有台呆湾人设计的图示仪,可以托他 ...

一般人没条件测,来论坛学习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饭锅中磁钢的居里点温度是104度。若是100度的话,是做不熟饭的。锅一开就100度,磁钢失磁导致跳闸。试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电子管的结构和显像管很大的不同,本质上是,显像管,我不写成CRT,原因是示波管也是CRT。显像 ...

果然电子管设计时就考虑了。

如果没考虑,想来这几十年一定有人反映喇叭对管子有影响了。事实是,没听说过谁发现有影响。

网友:
我没事闲的试过!前级管、功率管似乎没什么影响,指示(电眼)管电子束发生偏转。

网友E(2021-10-30):
我试过用硬盘拆下来的磁铁放在工作中的6p14上,几秒钟管子就坏了,拔下来发现管壁有一道裂纹。印象很深,心疼了半天

网友:
灯丝可以提供超过300度的温暖

网友(2022-04-04):
对猫眼管确实有影响,曾用作洛伦兹力演示装置用于高中物理教学,效果不错。

网友:
别轻易拿磁铁试猫眼管,我年轻时试过拿磁铁在6E1旁边转来转去,结果先是光影歪了正不回来,然后屏上的荧光物质烧坏了,管子报废。现在一只6E1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用硬盘拆下来的磁铁放在工作中的6p14上,几秒钟管子就坏了,拔下来发现管壁有一道裂纹。印象很深,心 ...

管壁玻壳有裂纹?那应该和磁力没什么关系,是由于磁铁的温度和高温的玻璃壳差异太大,热胀冷缩导致玻壳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