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就原6.3伏牛改直流稳压供灯丝,哪位有成功案例?

楼主(2021-09-25):
目前有两种方案:
A,肖特基+1083
B,肖特基+场管+431

B方案由隔壁坛提供(在此引用,先致谢)。A方案据说接近压差极限,难以成功。

在动手实践前,先来听听大家的建议,免得把铆钉板反复拆焊得脏兮兮。

成功过的坛友来指点一下吧,选A还是B,或者有更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更重要的是稳压电路要有输出过压截止保护,一旦输出太高,烧了灯丝就没戏了。

网友B:
一直用LT1083,不到1V压差即可可靠工作。

网友C:
要注意,稳压电路正常工作,也是需要工作电压的,也就是稳压电路要有足够的压降。如果你用原灯丝绕组整流,能提供的压差比较小,应该使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稳压电路正常工作,也是需要工作电压的,也就是稳压电路要有足够的压降。如果你用原灯丝绕组整流, ...

对对对,低压差。1083压差高了,有人推荐这两个器件——3A时也只有340mV压差。

但是,从未见过有成功的实物,不知是否可行,是否可信?

网友D:
如果非要稳压,用一只6.3V三端稳压器即简单又可靠。特别是以前的大草帽金属管(外观同大功率金属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重要的是稳压电路要有输出过压截止保护,一旦输出太高,烧了灯丝就没戏了。

如果用商品LDO,这个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非要稳压,用一只6.3V三端稳压器即简单又可靠。特别是以前的大草帽金属管(外观同大功率金属三极管),

关键是从肖特基全桥出来后的直流,根据滤波电解的大小和负载大小,电压只有6点几伏到7伏多些的样子,一般三端稳压怕是压差不够低,不好用啊。

网友E:
稳压最好不用MOS管,因为MOS管一般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很容易饱和,我一般高压用13009低压用D880做调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最好不用MOS管,因为MOS管一般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很容易饱和,我一般高压用13009低压用D880做调整管

确实也有人推荐过用bjt+tl432方案做6.3v灯丝稳压供电,这个bjt的hfe可高达3200(非达林顿哦)。

的确,方案B用到的场管其实都是为开关状态设计的,很少工作在放大区,但是并不一定这个电路就不可靠,还得实践才知道。

网友:
用LT3083,功率级3A时压差不到300mV,外置一路DC2DC升到9V给控制电路供电(3A输出时控制电路电流80mA,建议用500mA以上的升压模块并且做好滤波,3083的高频PSRR一般)。
6.3V整流滤波空载电压8.8V左右,肖特基二极管每个压降500mV左右,如果原灯丝变压器裕量不大的话即使是控制电路外部供电的LT3083也很极限,1083肯定没戏的

网友:
先计算压差和工作电流,如果用LDO耗散不大,没有散热压力,用LDO简单方便可靠。

如果是旁热灯丝,还可以做431+MOS恒流甚至加个MCU做恒功率驱动。

网友:
用锗管如何?压降小。

楼主:
楼上坛友们回复看懂了,请问能给个实物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也有人推荐过用bjt+tl432方案做6.3v灯丝稳压供电,这个bjt的hfe可高达3200(非达林顿哦)。

的确 ...

Vbe=1.2V,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达林顿管,而且是同极达林顿,非达林顿管或者异极达林顿管的Vbe应该约等于一个二极管压降0.6到0.7V

网友G:
如不重绕灯丝绕组,必须低压差,楼主那个图就可以吧,N型管地输出(P型管正输出),压降可控制在1V以内。现在供电电压偏高的多,正好弥补。

网友F:
大致画个原理图,实物手头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Vbe=1.2V,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达林顿管,而且是同极达林顿,非达林顿管或者异极达林顿管的Vbe应该约等于 ...

Vbesat,饱和压降,普通管也差不多是这样,正常的。

如果是达林顿,pdf通常会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不重绕灯丝绕组,必须低压差,楼主那个图就可以吧,N型管地输出(P型管正输出),压降可控制在1V以内。现 ...

看来您是做过了

可怜我处电压很标准,昨天量,221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致画个原理图,实物手头真没有

9V控制部分需要吸走多少mA?电流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由乙电+降压电阻+稳压管供给。

如果控制部分也要几十几百毫安的话,那么以上的想法作废。

网友F:
引用 楼主:
9V控制部分需要吸走多少mA?电流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由乙电+降压电阻+稳压管供给。

如果控制部分 ...

LT3083的参数表里有给控制电路电流,1A输出的时候Control Pin Current根据不同温度,大约在10-25mA区间,应该是主要为输出功率管提供Ib,这个电流如果没有富裕绕组那只能用灯丝绕组DCDC上去,或者电荷泵上去也ok,B+降下来电阻功耗太恐怖了。
另外那管子,Vce饱和压降0.5V,正常单管Vce饱和压降是0.2-0.3V,Vbe对于NPN来说就是发射结二极管正向压降,我觉得那就是个达林顿,其实主要还是HFE那么高的管子不是达林顿真的很奇怪,也没听说有什么特殊技术能做到超高hfe,或者hfe近似的管子都是达林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LT1083,不到1V压差即可可靠工作。

问题是如果按肖特基0.5V压降,满载AC整流滤波电压是1.2倍的话,他这个情况最极限只有300mV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LT3083的参数表里有给控制电路电流,1A输出的时候Control Pin Current根据不同温度,大约在10-25mA区间 ...

有可能是达林顿吧。小管子有单管hfe几千的,我用过,不过功率管能几千,是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LT1083,不到1V压差即可可靠工作。

您用6.3V牛?

从肖特基全桥出来的直流电压实测值有多少伏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6.3V牛?

从肖特基全桥出来的直流电压实测值有多少伏特?

6.3v整流后是滤波后等于6.3*1.414=8.9082V减去桥式整流的2个管压降0.4*2=0.8V约等于8V,再减去其它压降约有7~7.6V的直流电,稳压到5.9~6.3V为何不可!我这样用的多了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如果按肖特基0.5V压降,满载AC整流滤波电压是1.2倍的话,他这个情况最极限只有300mV的压差

整流后等于交流电压的0.9倍/整流后等于交流电压*2根号约等于1.414,可以按1.4倍算,即使按你的1.2倍算,也有7.6V-0.8V二极管压降也有6.8V,稳压到6V有啥问题吗?更不用说肖特基压降更低(0.6V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等于交流电压的0.9倍/整流后等于交流电压*2根号约等于1.414,可以按1.4倍算,即使按你的1.2倍算 ...

6.3*1.3=8.2V,8.2V-0.7V=7.5V,但此时要求是纯直流,实际上10000uF滤波电容在1A负载电流下仍然有超过0.4Vp的纹波成分,这种情况下LT1083最低点的压差只有0.8V甚至更低,保证稳压器能在市电±10%内稳定工作怎么也得在1083的0.7V的最小压差基础上再留点吧,要是灯丝变压器6.3V绕组裕量大那倒还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6.3*1.3=8.2V,8.2V-0.7V=7.5V,但此时要求是纯直流,实际上10000uF滤波电容在1A负载电流下仍然有超过0 ...

你这个算法从哪里得到的?说实话我没看懂。
“但此时要求是纯直流”啥叫纯直流?
波纹吗?这个和本文没有啥关系吧?

还有你要搞清楚这个稳压后不是一定要6.3V的,一般电子管灯丝是5.7~6.9V,实在你感觉担心,你不会调到6V吗!

楼主:
实测数据最有说服力,过些天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数据最有说服力,过些天我来试试

有啥试的,我这用的多了,别说这个,我就是211/845灯丝都这样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算法从哪里得到的?说实话我没看懂。
“但此时要求是纯直流”啥叫纯直流?
波纹吗?这个和本文 ...

滤波后有纹波不明白?你算的是滤波后的RMS值,RMS值卡着稳压器的最小工作压差线,叠加上滤波后大约0.85Vpp的纹波成分,其电压瞬间最低点会是这个RMS值减去0.4到0.5V,可能会导致稳压器有部分时间达不到稳定工作压差产生震荡,这些看不懂?找个市电电压偏低的时候把示波器接你那6.3V绕组整流滤波稳压成6.3V的功率管灯丝上看看吧,说不定正震荡着呢。
845/211是10V灯丝绕组,10V整流出来裕量更高,拿2A3这么干一个试试?
至于降灯丝电压?我可没富裕到能拿1000小时标称寿命的管子糟蹋得只用1000小时跨导就掉到报废参数,旁热氧化物阴极管灯丝电压不准对寿命的影响好像比不加开机延迟还大,加了开机延时却故意降灯丝电压何必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从肖特基全桥出来后的直流,根据滤波电解的大小和负载大小,电压只有6点几伏到7伏多些的样子,一般 ...

6.3V整流(桥式)端出来8.9V,满载还7.56V,这样可以找到输出6.3V较大功率的三端稳压块。我这里《电子爱好者实用资料大全》里面有好多的6.3V(标准值)输出三端块。

楼主:
大家提供了这么多好经验,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滤波后有纹波不明白?你算的是滤波后的RMS值,RMS值卡着稳压器的最小工作压差线,叠加上滤波后大约0.85 ...

波纹是啥,你懂吗?还叠加滤波0.85V?还瞬间减去0.4到0.5V?
你的电子管比标准的电子管都娇贵,还旁热氧化物阴极管灯丝电压不准对寿命的影响,你做过寿命影响测试吗!看来你比所有电子管厂还牛X,电子管厂都把管子的灯丝电压标注范围了,到你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电压浮动?那么按你的说法交流电就不能用于电子管了。
还市电电压偏低的时候,你咋不说把这个接入110V呢?
你知道串联式的线性稳压吗?电压低于工作电压,只会让器件失去稳压能力,你以为会截止不工作吗?还震荡,你哪里学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滤波后有纹波不明白?你算的是滤波后的RMS值,RMS值卡着稳压器的最小工作压差线,叠加上滤波后大约0.85 ...

“我可没富裕到能拿1000小时标称寿命的管子糟蹋得只用1000小时跨导就掉到报废参数,旁热氧化物阴极管灯丝电压不准对寿命的影响好像比不加开机延迟还大,加了开机延时却故意降灯丝电压何必呢”
这样的话,让人忍俊不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没富裕到能拿1000小时标称寿命的管子糟蹋得只用1000小时跨导就掉到报废参数,旁热氧化物阴极管灯丝 ...

既然你做过测试那你就把6.3V灯丝管当5.7V用呗,还能省电呢,我愿意把管子供起来你看不下去?
为什么10000小时标称寿命的管子灯丝电压范围是6.0到6.6的±5%而不是一般1000小时管的5.7到7.0这样±10%?真以为电子管灯丝电压范围和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是一个“输入电压范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可没富裕到能拿1000小时标称寿命的管子糟蹋得只用1000小时跨导就掉到报废参数,旁热氧化物阴极管灯丝 ...

Emission Lab的资料里写了哪怕1%的灯丝电压偏移都对寿命有影响,而且看他们推荐的意思甚至要四线开尔文测定引脚上的准确电压,消除管座接触电阻压降影响来确保灯丝供电绝对标准,这就是为啥他们的DHT能数万小时工作参数仍然接近全新,而国产管灯丝已经烧断,你要是不信现在还在做管子的高端生产厂提的Application Notes那我也没办法,我追求的是最大化电子管寿命,让其寿终正寝只因为阴极材料自然消耗,我追求的是拿标称寿命500小时的管子5000小时仍然在正常工作,10000小时的管子用一辈子,你要是觉得这种做法可笑只能说明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波纹是啥,你懂吗?还叠加滤波0.85V?还瞬间减去0.4到0.5V?
你的电子管比标准的电子管都娇贵,还旁热氧 ...

你知不知道灯丝电压范围的这个“范围”,写作“Tolerance”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 0.2 V  加上 1083  很好用  我的仿 马兰士  马蹄斯 前级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知不知道灯丝电压范围的这个“范围”,写作“Tolerance”

那把你的1000小时管子发出来,让我们膜拜一下,至少发个型号出来看看吧。
然后,把你的大作也发一台出来看看,让我们也学习下你的灯丝是如何实现1%电压偏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Emission Lab的资料里写了哪怕1%的灯丝电压偏移都对寿命有影响,而且看他们推荐的意思甚至要四线开尔文 ...

那你把爱美声的官方资料链接发出来吗?别信不信的。

网友B:
一嘴的胡说八道!自己没用过就说不行,还满嘴歪理
真正:你和他说整流-他和你说滤波,你和他说滤波-他和你说波纹,你和他说波纹-他和你说寿命,你和他说寿命-他和你说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嘴的胡说八道!自己没用过就说不行,还满嘴歪理
真正:你和他说整流-他和你说滤波,你和他说滤波-他和你 ...

你自己不愿意去找就算了,反正电子管按你的经验皮实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嘴的胡说八道!自己没用过就说不行,还满嘴歪理
真正:你和他说整流-他和你说滤波,你和他说滤波-他和你 ...

看来我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我对于机子的态度是求音质求稳定求高端,而你只是求响

网友:
不是说交流灯丝声音更好吗?  我听说直流灯丝声音死板没活力,不够发烧..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D:
如果非要稳压,用一只6.3V三端稳压器即简单又可靠。特别是以前的大草帽金属管(外观同大功率金属三极管),

请问版主:是用7806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6.3V整流(桥式)端出来8.9V,满载还7.56V,这样可以找到输出6.3V较大功率的三端稳压块。我这里《电子爱 ...

请问版主:6.3伏标准值三端稳压器是7806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问版主:6.3伏标准值三端稳压器是7806吗?

78006的06就是稳压值6±0.25V。

网友H:
引用 网友D:
78006的06就是稳压值6±0.25V。

谢谢!我手上有7805.可以加两个电阻两个硅二极管将其作为6.4V三端稳压器用吗?

网友:
~6.3V线包的功率(电流)够时,可采用倍压整流+稳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谢谢!我手上有7805.可以加两个电阻两个硅二极管将其作为6.4V三端稳压器用吗?

7805稳压值5V。用于6.3V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7805稳压值5V。用于6.3V不行。

我在网上看到,在7805输出端和地之间接一电阻再串联两个硅二极管。将三端稳压器的原接地端接再硅二极管上。说是可以提高输出电压。

网友I:
我认为灯丝主要是用来加热的,温度才是最重要的,电压波动一下没啥关系,温度也不会骤升骤降的,采取直流或稳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抑制噪声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在网上看到,在7805输出端和地之间接一电阻再串联两个硅二极管。将三端稳压器的原接地端接再硅二极管上 ...

就是直接用三端稳压集g成电路什么也不用直接稳压输出,满大不过加一只保护二极管。没用过你说的,即便是可以,究竟能提高多少V呢,

网友:
用p沟mos管,导通压降非常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就是直接用三端稳压集g成电路什么也不用直接稳压输出,满大不过加一只保护二极管。没用过你说的,即便是 ...

主要是我手上有好多个7805.想利用起来。买一个7806也没花费多少。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版主:6.3伏标准值三端稳压器是7806吗?

6.3伏灯丝整流滤波后电压大概能到7.5-8伏,7806的最低压降要2伏才能工作,而电流最大只有1.5A,不能用,可以用LT1083。

网友:
引用 网友J:
6.3伏灯丝整流滤波后电压大概能到7.5-8伏,7806的最低压降要2伏才能工作,而电流最大只有1.5A,不能用, ...

谢谢指教。用硅整流管替代6Z4后,灯丝绕组负荷下降,整流后电压应该有所提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J:
6.3伏灯丝整流滤波后电压大概能到7.5-8伏,7806的最低压降要2伏才能工作,而电流最大只有1.5A,不能用, ...

6A2、6K4、6N2、6P1四只管子的灯丝额定电流是1.44A。用7806供电后电压下降还会有点减少,对吧?7806应该勉强可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我手上有好多个7805.想利用起来。买一个7806也没花费多少。谢谢!

7805能用,串2个二极管抬高电压,一个管子一个7805供电。我之前做过一个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K:
7805能用,串2个二极管抬高电压,一个管子一个7805供电。我之前做过一个没问题。

谢谢!是在输出端用电阻和两个硅二级管串联,获得1.4V电压,再将三端稳压器原接地端接在这1.4V上。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是在输出端用电阻和两个硅二级管串联,获得1.4V电压,再将三端稳压器原接地端接在这1.4V上。对吧?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H:
6A2、6K4、6N2、6P1四只管子的灯丝额定电流是1.44A。用7806供电后电压下降还会有点减少,对吧?7806应该 ...

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元器件和电路。78系列最低压差要2伏以上才能正常工作,塑封的最大电流1.5A,实际很多厂家的达不到。6.3伏交流整流滤波后理论最高电压8.9伏,四个二极管即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也会达到近1.6-2伏,到稳压块时输入只有7伏多点,压差只剩不到1伏,78稳压块根本无法工作。LT1085是3A最大电流,用在这也就勉强可用。最好变压器次级增加绕组有点余量。LT1085、1084、1083都可以用,淘宝买的话买拆机件,新的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元器件和电路。78系列最低压差要2伏以上才能正常工作,塑封的最大电流1.5A,实际 ...

谢谢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灯丝主要是用来加热的,温度才是最重要的,电压波动一下没啥关系,温度也不会骤升骤降的,采取直流或 ...

一是希望抑制噪音,二是希望能用稳压输出的电容减缓开机时对冷灯丝的电流冲击。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是希望抑制噪音,二是希望能用稳压输出的电容减缓开机时对冷灯丝的电流冲击。

噪声能低些,胆味也少了,用直流供电我记得电压要低些,以前看过这个问题的讨论,印象中电压要低点。贵的管子可以考虑降低冲击电流,有个简单办法,用ptc电阻,显像管电视机就用这种电阻降低冲击电流,可选合适功率和阻值的。这个地方说错了,不是显像管电视机,显像管电视机是消磁电阻。也不是PTC电阻,是NTC电阻,一时写顺手了。NTC可选1D-15(1是1欧姆,15是直径,越大电流越大),电阻1欧姆最大电流7A。或类似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噪声能低些,胆味也少了,用直流供电我记得电压要低些,以前看过这个问题的讨论,印象中电压要低点。贵的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噪声能低些,胆味也少了,用直流供电我记得电压要低些,以前看过这个问题的讨论,印象中电压要低点。贵的 ...

记得以前有本书说,交流点灯的好处是加热速度快,效率高。换言之灯丝的电流、电压参数只是作参考,能把阴极加热并稳定到多少度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