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四串电池组的接线?

楼主(2021-09-26):
昨天坛子里有出四串锂电池组的,也跟风要了些,从卖家发的图来看,输出线有四条,上网找了一下,没什么头绪,大家帮忙看看,这四条线的作用?谢谢。

网友: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知道点。一般锂电池组,P+-指输出。B或V指接电池, 比如B-接负,B1。。。B3等指顺序接中间点。B+接正极。

网友:
你电路板上标的很清晰了呢。

楼主:
图很清楚,这没问题,但线的定义不清楚啊!我问的是这个。

网友B:
红黑线是输出,黄线是检测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点。一般锂电池组,P+-指输出。B或V指接电池, 比如B-接负,B1。。。B3等指顺序接中间点。B+接 ...

这个我知道,但里面有两条黄线,标T1、T2的,不知道它们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黑线是输出,黄线是检测信号线

是检测什么的呢?用的时候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C:
p+-是正负极的,t应该是设备上通讯用的,单独使用电池看p+-有没有输出,没输出一般要改线路了,t有的表示没有设备是认不到电池的

网友:
板子标的很清楚了

楼主:
板子标的很清楚,这没问题,但线的定义不清楚啊!我问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p+-是正负极的,t应该是设备上通讯用的,单独使用电池看p+-有没有输出,没输出一般要改线路了,t有的表示没 ...

电池还没收到,不知道情况如何,锂电电路板也装过用过,但都没这两条线,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
T不要管它。要不温度不要通讯用。

网友:
温度检测。应该是接热敏电阻的。从图上看,它对过热保护还是蛮齐备的,有热敏电阻,还有温控开关。

网友:
包含了2个中间链接。

网友:
一般锂电自带电流方面的保护电路,这电池还带温度保护电路。应该更好。假如小机子用,大家都是懂电子知识的,一般不会过冲发热或短路发热。用不上就不用两根黄线,信号反馈用的。

网友:
T1T2一般是接温度探头的,也可以作保护接口

楼主:
谢谢大家,我发这帖子的目的,一个是了解保护板外接线的作用,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想了解如果使用时把那两条黄线空着,是否会影响整个电池组的使用,如电池组能否有输出,能否充电之类,也就是说,如果当那两条黄线不存在,保护板是否能像其它只有两条外接线的保护板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还好我没有买这个,前几次买了二组,拿回来后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林总的电池,我买了30组。。里面的电芯用502粘一起的,好难拆

网友D:
电池拿到手后测量一下哪两条线的电压≥5V就是输出线,另外两条就是充电线,,平时没有电压,接充电器用。就像充电宝上的USB口是输出。t口是充电输入。电压≤4.2V 以下就是充电输出共用口,做一般用途另外两条线可以不用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拿到手后测量一下哪两条线的电压≥5V就是输出线,另外两条就是充电线,,平时没有电压,接充电器用。就 ...

谢谢经验分享,此电池已在使用中,一红一黑是正负极,应该是充放共用线,我是直接接稳压电源充的,充满自停,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