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88推挽

楼主(2021-09-26):
前些日子从本坛收了一台高士TA-801胆机,查资料kt88推挽。于是又忍不住开始折腾。

1,首先做输出牛,刚好手里有一对EI100*50老金沙片,参数和现在的9650基本一致,只是窗口长度稍微大了一毫米左右。用的9650骨架,四夹三,初级2800T,40%抽头做超线性,0.25线,次级0.67,4欧83T+37T8欧。层层纸,完工后测试,然后线包灌蜡装铁芯再浸漆。

2,由于手头只有105和96电牛,于是用105*60改绕高压牛0-270-310-340-380-440.线径0.31.

3,96*50电牛拆掉次级绕制6.4V5A;两组,每组负责一声道两只KT88灯丝供电负载后约6.4V。7v两组,整流后分别供每声道前级部分灯丝供电,负载后实际直流约6.4V。56v负压一组,整流分压四路供栅极。

对原有电路没大修改,各级滤波加了0.22-1.5UF电容,负反馈6N11阴极电容并接1.5UF电容,输出牛P-G增加阻容抗震1K1000P,增加的这些参考与论坛各电路,作用没有感觉 反正手头有些零件,对于电源滤波增加一些总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高压用了20n60场管延时,25秒。前级电压取消员板电阻降压改成8n60稳压310v。
电源用两只3A滤波器分别接高低压两只牛220V输入。

上电测试基本满意,各管子电压对称性挺好,两声道管子电压也比较一致。美中不足就是开机需要一分钟多声音才好听,不知道怎么回事。
KT88阴极电流调整为45ma,市电不稳定,在480v左右时调整的。

楼主:
由于原机箱铁皮厚度一般,再加上五只牛重量,于是买了3mm环氧板喷黑色,这样就可以承重了。忘了说一下,厄流圈96*50,0.31线绕满,大概12-15H,本想绕0.38线,可惜不够了,所以将就用,压降约25V。

楼主:
B4电压取自高压第一级滤波,串100k电阻到两只6E2,f负载时实际电压260V左右。

网友:
为了马鞍子 配了一匹宝马

网友:
可以用铝板,还可以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