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检波预放小八脚电子管的型号

楼主(2021-09-26):
         我手头修理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已修复),检波预放采用小八脚电子管,由于拔不出来,看不清型号和脚号,请大家指导析疑。
2.4 未知品牌收音机外壳(小).jpg

网友:
可能是EAF4l,EAF42,檢波及五極管)請核對。管座有個卡簧,把它移開,管子便可拔出來。

网友:
2楼说的对,脚如果用表测,4脚与7脚通(相连)是EAF41,不通的则是EAF42。
你这是自锁管,管座有弹簧卡箍的,用力可以拔出(不要害怕,垂直用力)。电子管上有管匙。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我拿走卡簧后也拔不出来,不敢太使劲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我拿走卡簧后也拔不出来,不敢太使劲拔啊。

管座中心也可能有彈簧,而且生銹,加機油,撬松少許才拔。願主保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座中心也可能有彈簧,而且生銹,加機油,撬松少許才拔。願主保佑你。

        谢谢!

        底座中心有一圆管,好像是底座的构件,不是电子管脚的中心插件。

网友:
管的肚臍大,有卡簧卡住肚臍,座有護腰套很緊,又生銹。加些衣車油,把卡簧移開,不能卡住肚臍才能拔,再試。不過,電路能正常工作,型號也知道,不拔就算了。

楼主:
        楼上两位说得有理!谢谢!

        4-7脚不通,是EAF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