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出来的负反馈线有多少人做了屏蔽?

楼主(2021-09-26):
这个图画了屏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

不知实际操作时大家都屏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条线使用屏蔽,不是担心被其它信号干扰。而是防止它的辐射干扰到前级弱信号,甚至产生正反馈。

       说到点子上!

网友:
我很少使用这种输出变压器次级的回授电路。最简单也最好的,就是本级回授,从功放管屏极到前级屏极直接接500k电阻,省事简单。感觉上比大环路负反馈的声音来得自然。

网友:
用屏蔽  其实才是正解    负反馈的回路其实用分析上讲 也是一个输入口,只是这个输入口我们不太重视

网友:
多谢白版主的提醒。我说的是音量电位器到电压放大管栅极那一段也应用屏蔽线。

网友A:
这条线使用屏蔽,不是担心被其它信号干扰。而是防止它的辐射干扰到前级弱信号,甚至产生正反馈。

网友:
屏蔽肯定有好处,只不过这里的阻抗非常小,干扰电压也就非常低而已。

网友:
依据实际情况而定,走线距离长或有干扰,可以屏蔽,走线短,无需屏蔽。

网友:
真正屏蔽的是功率管阳级电压线

网友:
因为是去往阴极的以电压为主的符合负反馈,没有必要用屏蔽线,其实用屏蔽线代替了常用负反馈电路的高频电容。

网友B:
低阻线路用屏蔽线没多大的效果,聊胜于无,这屏蔽线还不如放到音量电位器到电压放大管栅极那一段上。该有的没有,不需要的弄上,可见鬼子的线路也不是很严谨。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也就是说,喇叭对地才几欧,难以感应到杂讯,屏蔽用处不大,但是屏蔽线等效于电容。

网友:
彗星老师说得对

网友:
做过好几台机  都没用屏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阻线路用屏蔽线没多大的效果,聊胜于无,这屏蔽线还不如放到音量电位器到电压放大管栅极那一段上。该有的 ...

该电路图信号输入端画有屏蔽线:

网友:
我装机的负反馈线没有屏蔽

网友:
阻抗低,屏蔽线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阻线路用屏蔽线没多大的效果,聊胜于无,这屏蔽线还不如放到音量电位器到电压放大管栅极那一段上。该有的 ...

我一台小单端,反馈线和信号输入线都没有用屏蔽,也没有感应信号干扰

网友:
原则来说 是要屏蔽线的。但是引入的是阴极,所以对干扰信号不具备高放系数。不用也没多大事

网友:
把15K直接接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