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开盘机L601的磁带导向柱相对摩擦力大,可以改成轴承吗?

楼主(2021-09-26):
这段时间折腾L601,发现磁头两边导向槽使用的是固定镀铬轮,想尝试改成滑轮不是更好吗?(纯属吃饱撑的瞎折腾),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你们的说法毕竟有理论支撑,更科学……

拆了几个硬盘里的磁头臂轴承,老师们帮助看看给个方案。谢谢了!

硬盘都是老款并口希捷、西数,有一个是串口东芝

网友A:
需要那个摩擦阻力,使磁带能够无缝隙贴紧磁头,减少了这个阻力,磁带就可能无法贴紧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那个摩擦阻力,使磁带能够无缝隙贴紧磁头,减少了这个阻力,磁带就可能无法贴紧磁头。

原来是这样啊!我是弄巧成拙了,哈哈哈,谢谢daxian老师。

网友B:
现在IDE硬盘比SATA硬盘贵好几倍,当然都是二手的,留着啊还能增值。

网友:
IDE的贵? 我估计是有人玩老板卡。幸亏我留了几个,从6.4G到120G的IDE硬盘。

网友:
只要润滑好是完全能正常使用的,不必画蛇添足!

网友C:
这个道理就像裤衩需要松紧带一样,需要这个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IDE硬盘比SATA硬盘贵好几倍,当然都是二手的,留着啊还能增值。

果真?IDE硬盘怎么个玩法?拆的是两个80G西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道理就像裤衩需要松紧带一样,需要这个摩擦力。

比喻的太形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真?IDE硬盘怎么个玩法?拆的是两个80G西数的

      主板有IDE槽的话,用80线的扁宽数据线,插上可以直接用,电源需要接到D型口。如果主板没有IDE插槽,就需要IDE转SATA转换卡。这种玩法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SATA机械硬盘非常便宜。
      那些玩并口硬盘的有的是怀旧,有的是编程序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IDE槽的话,用80线的扁宽数据线,插上可以直接用,电源需要接到D型口。如果主板没有IDE插槽 ...

是收藏和修复老旧电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收藏和修复老旧电脑用

从实用上看SATA机械硬盘挺便宜的,IDE接口的硬盘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是一种怀旧收藏而已 ,就像现在有些朋友的家里还保留着Win98电脑,时而开启用用

网友:
IDE硬盘还有几块,大、小软驱有几个,总觉得软驱有改自动饶线机的潜力,抽时间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收藏和修复老旧电脑用

奔Ⅲ就有串口了,修复奔Ⅲ老电脑接一个串口就可以,再说电脑出现故障只要接最小系统不用接硬盘的,只有老586,奔Ⅱ用并口,486电脑40G以上硬盘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奔Ⅲ就有串口了,修复奔Ⅲ老电脑接一个串口就可以,再说电脑出现故障只要接最小系统不用接硬盘的,只有老 ...

我见过最小的硬盘是1.9G,是用在一台惠普电脑里,系统是win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