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10F电容能做点焊机吗?

楼主(2021-09-27):
请教这个10F电容能做点焊机吗?

网友A:
这种法拉电容不行,内阻太大,属于容量型的,即使你并联几十上百个都不行。直接买那种进口的2.8V3000F的吧(电动大巴和高铁用的)。做点焊机必须用内阻非常小的动力型法拉电容(你没有听错,法拉电容和电池一样,也分动力型和容量型的)!

我做的大功率可以点焊紫铜带+铝合金的,用的就是6个2.8V3000F方型电容(一般用2个效果就很不错了)。

网友:
耐压不够吧

楼主:
按5V电压充,放电有峰值吗?

网友:
个人认为,5V的电压勉强够,并联若干个(至少10个以上)增大供电能力,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5V电压充,放电有峰值吗?

应该有峰值,脉冲

网友:
电压低的实质就是容量低,就算是10F,计算等效容量也是很低的

网友:
10/2*2.7^2(10F 2.7V电容)
36.45000000000000000000
0.004/2*400^2(4000uF 400V电容)
32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法拉电容不行,内阻太大,属于容量型的,即使你并联几十上百个都不行。直接买那种进口的2.8V3000F的吧 ...

几个MOS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法拉电容不行,内阻太大,属于容量型的,即使你并联几十上百个都不行。直接买那种进口的2.8V3000F的吧 ...

能不接板  2电容直接焊?

网友:
64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接板  2电容直接焊?

不能!!!

网友:
头发丝那么大的脚。要做电焊机。、。。想什么呢

网友:
耐压咋没有高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法拉电容不行,内阻太大,属于容量型的,即使你并联几十上百个都不行。直接买那种进口的2.8V3000F的吧 ...

这个牛B哦,。,,铜都能点上。。要多少安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B哦,。,,铜都能点上。。要多少安电流啊

单独点焊紫铜带(比如紫铜点焊到铁系金属上)都不算什么,前面有我发的图片,是0.2mm紫铜带点焊到2mm铝板上的,要知道紫铜+铝,几乎是所有常规材料电阻最小的了(纯银除外),也是最难点焊的2种材料。

电流大小我还真不知道,估计5000A以上吧。

网友:
做点焊机要1500F,5.4-5.6V电压才行。

网友:
不是有专业用途不建议大家做电焊机,为了点几个电池做个电焊机实在没有必要。用一次闲一年。数量小完全可以锡焊。处理好焊接面,大点烙铁涂点助焊剂焊接速度快一点,不要长时间在那蹭,一般都可以完美焊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法拉电容不行,内阻太大,属于容量型的,即使你并联几十上百个都不行。直接买那种进口的2.8V3000F的吧 ...

你好,你用得什么充电器充电?充电时我感觉充电器都要烧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用得什么充电器充电?充电时我感觉充电器都要烧坏。

用的二手明纬5V 40A电源,改成8.4V 20A可调横流横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二手明纬5V 40A电源,改成8.4V 20A可调横流横压充电。

你的点焊机够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