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常见供电方式的瞬态响应

楼主(2021-09-27):
电子管从电源中抽取的电流受到音频信号的控制,因此具有宽频带、瞬发性等等特点。在这样的输出电流下,保证输出电压跌落/上冲小、恢复时间短,即“速度”高,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尤其是重放大动态音乐,比如交响乐时,更应注意电源的速度,否则有“软脚”的感觉。

CLC、CRC电源是速度最低的几种电源之一,有源滤波、稳压电源等等速度较高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A:
电源瞬态特性直接影响动态特性,听感差异非常大支持楼主大方向非常正确。
开关电源不好听的根本原因就是瞬 ...

恰恰相反,工频变压整流滤波能提供所谓瞬态响应的只有电容,输出被增加的负载拉低之后只有等交流整流那100Hz,再等扼流圈反应过来,扼流圈的特性又会导致输出电压存在过冲,最终电压完全稳定可能要小1秒了,这么一套下来甚至可以说就几乎没有瞬态响应。
开关电源如果遇到突发负载变动,输出电容电压被拉低,同时变压器初级电流增大,电流反馈环会立刻动作补偿输出,而电压反馈环由于采样带有滤波,带宽较低,会随后介入将输出电压稳定到所需值,这个过程都是基于几十甚至数百KHz级别的工作频率,响应速度快,优质的开关电源其瞬态响应和过冲恢复可以做到1mS以内。
开关电源不能听的关键还是纹波和谐波,不好听那大概是瞬态响应太快了

楼主(2021-09-27):
CLC电路瞬态特性的仿真:
采用如图所示电路,负载由一个固定的3k电阻与一个脉冲电流源共同构成,模拟真实电源所处的直流电流与瞬发电流共存的工作环境。流过固定负载的直流电流约100mA, 脉冲电流源振幅为20mA, 周期2s,占空比50%。其上串一个1欧取样电阻,方便在示波器上显示其波形。这样电源输出的总电流在80mA-120mA之间跳变

示波器显示如图

电流源输出的脉冲方波(红光迹)经1欧电阻取样后送入A通道,对应左侧坐标轴;紫色光迹为CLC输出电压的交流分量,对应右侧坐标轴。

可见在输出电流发生跳变时,输出电压有明显的上冲或下跌,峰值约5V,而且恢复时间很可观。

楼主:
对两级级联的有源滤波电源进行测试,测试电路与之前完全一致(图中未画全,只画出固定负载R3),输出波形如图。
可见上冲、下跌程度比CLC电路小一个数量级以上。

有源滤波电路原型取自路版,在此感谢。

楼主: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要使用电子负载,很遗憾本人没有这个条件

网友:
原始供电更有力量

楼主:
听感:
低速电源,CRC\CLC等:低频软弹,大动态软脚。好多人就好这口,坚持认为胆整流CLC是“正统”电源。不可迷信这种论调,各人喜好不同,需求不同。
速度较高者,稳压电源、开关电源等:动态更好,但低频偏硬

有源滤波效果折衷,推荐。

再请用电池的老师们说说听感  本人还没玩到那份上

楼主:
甲1类推挽,功率级总电流不变,因此电源输出的电流波动就要小得多,对电源速度的要求也不高。

网友B:
以前我发过一个瞬态负载仪的电路方案,可以去看看。 自己做也很简单。 施密特触发器 驱动一个大功率MOS

管子导通之后另一组RC定时电路充电, 电压超阈值之后 关断管子。 调整RC值或者阈值 来调整开启时间。

网友C:
降低电源内阻,也就是搞个大大的电源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发过一个瞬态负载仪的电路方案,可以去看看。 自己做也很简单。 施密特触发器 驱动一个大功率MOS

...

谢谢。,!!

网友D:
用汞弧整流管(喷火管)LC滤波。

网友:
通常的小功率单端功率放大(10W以下)对电源的要求并不高。
电子管供电的老祖宗是蓄电池,要返祖古朴的可以考虑。

网友:
B+200多伏,至少110V,得用多少电池啊,以前车船用的都是震动子由蓄电池升压取得交流高压再整流成为B+.。又回到了CLC了。

网友E:
瞬态响应好坏与供电电源的内阻相关,CLC电路无助于减少电源内阻,所以瞬态响应不好是肯定的。在你原图中,L支路还串联了一个100欧姆电阻,当然瞬态响应就更差一些了。
好在电子管单端功放电流变化很小,对于瞬态响应的要求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态响应好坏与供电电源的内阻相关,CLC电路无助于减少电源内阻,所以瞬态响应不好是肯定的。在你原图中,L ...

那只电阻模拟的是扼流圈铜阻。我认为速度与电源内阻、储能元件的值都有关。CRC电路时间常数越大,瞬态越差。对于CLC,没有时间常数的概念,但结论应该类似:直流电阻越大、储能元件越大,瞬态越差。

网友F:
串联型稳压电源的响应速度同样不高,并联型稳压电源的速度还可以。
要解决楼主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终极还是走到开关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型稳压电源的响应速度同样不高,并联型稳压电源的速度还可以。
要解决楼主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终极还是 ...

没想到这楼惊动了那么多老师
现在音响专用开关电源难觅,懂音响的不懂开关电源,懂开关电源的不懂音响,两个领域的交叉人才真是少之又少 有坛友试听了几十(十几?)款胆机开关电源,一半都不能听,能称得上“好声”的更是基本没见过。

网友:
胆放电源内阻再怎么低,输出牛那是个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汞弧整流管(喷火管)LC滤波。

喷火管还有这种功效?那么866之类是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热阴极电子二极管和晶体管二极管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知道仿真能否准确地反映热阴极电子二极管的虚阴 ...

没有。multisim 自带的真空整流管spice模型只有伏安特性

.mergenodes A1 A2
* 5Y3GT EWB rectifier model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are not modelled:
*   (1) Filament and filament warmup time
*   (2) Reverse voltage breakdown
*   (3) Saturation
*   (4) Interelectrode capacitance
* Please note that this model is provided "as is" and
* no warranty is provided in respect of its suitability
* for any application.
* 5Y3GT maximum ratings:
*   PIV     1400V
*   Max in  500V RMS
*   Iout    42mA DC output current (per anode)
*   Ia pk   400mA repetitive  (2200mA transient)
*             .----- Anode
*             | .--- Cathode
*             | |
*SUBCKT 5Y3GT A K
BGP  A  K  i=2.69E-4*(pwr(V(A,K),1.5)+pwrs(V(A,K),1.5))/2
.ENDS 5Y3GT

网友:
还是开关电源吧,带负载能力高,体积小,一般都先天带有稳压,可以杜绝50Hz工频交流声

网友:
电子滤波有个古老的叫法"电容倍增器",  这个还是两级, 可见电容比CLC大很多了.

如果把CLC的滤波电容也加大到同样大会怎样?

如果普通的电容滤波呢?  电容加大到多少合适?  还是加大电源到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火管还有这种功效?那么866之类是否也可以?

喷火管是爱好者们对常压充汞整流管的俗称,866,872等也是充汞整流管,只不过866,872整流电压高而已。FU-7 ;FU-5等甲乙2乙类推挽(用电子管整流)必须用866或872,要的就是内阻低瞬态特性好。

网友H(2021-12-13):
有个疑问,3#楼的图中,240V经整流,电压大于240V,而2SK2553L的Vdss60V ,能承受么

网友A:
电源瞬态特性直接影响动态特性,听感差异非常大支持楼主大方向非常正确。
开关电源不好听的根本原因就是瞬态特性不好,开关电源瞬态特性之外的大多特性都优于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疑问,3#楼的图中,240V经整流,电压大于240V,而2SK2553L的Vdss60V ,能承受么

实际ds压降大约10-20V,完全可以。我实做过这个电路。

网友:
相同功率的晶体管功放,开关电源比工频变压器听感动态小,理论我就不太懂了。

网友I:
电牛R型700W,灯丝牛R型120W,栅负压6W,滤波电容红宝石450V 100UF 共6只。 EL34并联超线性推挽。全平衡线路 。

提高电源储备,保证电源瞬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牛R型700W,灯丝牛R型120W,栅负压6W,滤波电容红宝石450V 100UF 共6只。 EL34并联超线性推挽。全平衡线 ...

你们都喜欢大鸡鸡,我喜欢小耳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低电源内阻,也就是搞个大大的电源牛。

说到点子上了!
网上购买的电牛
副边高压线径大都是按3A/平方mm以上取的,
所以提供不了瞬间的大电流。

如果按1A/平方mm取值,
瞬间大电流问题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