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调感头怎样接线?

楼主(2021-09-27):
问一下这个调感头接线

网友:
多年前拆过几个这样的调感头。
记得上层那是接AM部分的。下面那块小的电路板是调感FM高频头部分。接线也就是电源、地、中频输出几条主要的。有的还有OSC输出(频率显示)、AFC等,可以先不管。
不是数调的,应该不会有什么数据接口之类。

网友:
从左往右数:
1、天线;
2、电源+12V;
3、IF信号输出;
4、空;
5、GN接地;
6、AFC

网友:
我的和楼上稍有不同,4是地,5是OSC,其余是一样的。

网友:
调感头供电5-7.5v都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我直接用12V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正好有这个东西不知怎样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