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搞了一个航空接收机,但是有问题

楼主(2021-09-27):
如图,仿照之前在某宝上卖的一个套件,自己打板子做的。通电后减小SQL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嘟嘟嘟”,调节音量和调谐都没用。
12V供电,78L08稳压,不一会稳压管贼烫。。。
拔了LM386,或者是震荡线圈,或是两个三极管中的一个,或是第二个LM358,都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
拔掉NE602,MC1350或第一个LM358中的一个,声音消失,完全无声。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附件: SCH_NE602

一个是原理图,一个是立创EDA的PCB文件,想看看的大佬可以看看

楼主:
有一个视频不知道应该怎么发?

楼主:
bilibili.com/video/BV1C44y1b7o1?share_source=copy_web
这里有视频

网友A:
“拔了LM386,或者是震荡线圈,或是两个三极管中的一个,或是第二个LM358,都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

—— 拔了 LM 386 ,…… 都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
              这句 是否是笔误。

按说,耳机插口是从 LM 386 的输出端得到音频的。

拔了 LM 386 ,貌似应该是无声。

网友:
78L05发热,测量一下电流吧,看看是多少?60~70mA内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B:
估计是很严重的(高频?中频?低频?电源没有退耦?)自激.电源严重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了LM386,或者是震荡线圈,或是两个三极管中的一个,或是第二个LM358,都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

— ...

我是拔了LM386,然后从第二个功放直接输出到耳机,跳过LM3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很严重的(高频?中频?低频?电源没有退耦?)自激.电源严重过载?

电源过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过载是怎么回事?

电源电流过载,压降大.稳压性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频率覆盖范围是多少?

目标是108-140MHz左右

网友A:
“ 12V供电,78L08稳压,不一会稳压管贼烫。”

原理图中,78L08  只负责 给 Q 1 、NE 602 供电。
刚刚 用“NE602工作电流 ”百度,得知其工作电流仅 3 mA。
Q1  因有  R1  、R27 存在,哪怕它饱和,也不会超过 10 mA。
78L08 有 500 mW,本不该“贼烫”。

拔掉 Q 1,如果不便拆下,也可临时短路 Q 1 的 B、E 两脚,使它截止。
这时 78L08 如果仍然“贼烫”。那有可能 NE 602 电流过大。
拔去 NE 602 ,如果 78L08 还是烫,电源滤波电容(CP 1、  C 1)可能有漏电。
用万用表监测整机电流变化,可更直观。

结合这句:
“ 拔掉NE602,MC1350或第一个LM358中的一个,声音消失,完全无声。”

也说明,单独拔去 NE602 时,自激消除。
( Q1 高放  ——  NE602  变频  ——  Q2  预中放  ——   MC1350   中放  ——  D2  检波  ……    )

“ 仿照之前在某宝上卖的一个套件,自己打板子做的。”
楼主能自己打板子,令人羡慕。

补充内容 (2021-9-28 08:51):
此跟帖,对电路理解有误。详见 13 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 12V供电,78L08稳压,不一会稳压管贼烫。”

原理图中,78L08  只负责 给 Q 1 、NE 602 供电。

其实78L08是给NE602, Q1, Q2, MC1350和两个LM358供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78L08是给NE602, Q1, Q2, MC1350和两个LM358供电吧?

你说得对。

我看图不仔细。说了错话。

楼主:
现在发现,拔了NE602依然会响,但拔了MC1350就不会了。而且,通电时的MC1350和Q2都是有发热的情况,只不过没有78L08这么大。全部IC拔了,发热量倒也下降了。所以重点怀疑是MC1350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大佬比较熟悉它的应用?

网友:
用个125MHZ有源晶振做信号源, 用示波器逐级测试波形,,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