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桌面6F3小功放

楼主(2021-09-27):
6F3三极管接法 虽然功率只有0.48W*2 但是效果非常不错。停停做做快半年了,总是被一些事情干扰,终于完成了,差点成了烂尾。非常耐听,就是功率小一点,但是配合高灵敏度音箱,还是能满足需求的。

网友A:
高人啊,我属于手残党,什么也不会,做不出来。

楼主:
整体感觉虽然远小于6p14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实际测量最大功率0.48W),但是效果明显比6P14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啊,我属于手残党,什么也不会,做不出来。

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什么都可以做  相信您也可以做出好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什么都可以做  相信您也可以做出好机器!

看来是我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人啊,我属于手残党,什么也不会,做不出来。

diy的精神就是敢做。不会也能练会了

网友B:
楼主能上个电路图看看吗?

网友:
diy最难是鸡窝,手上没有工具,难啊。

网友C:
6F3五级管部分的屏耗是7W,三接时还有帘栅极的2W,做甲类放大输出功率应该能够做到2W以上。楼主做的不到半瓦,应该检查一下原因。

网友:
推老收音机里2VA的飞乐  故计功率够用了

网友:
我也有6F3小胆机,桌面机,电脑龙卷风收音机做音源,效果相当不错了。

网友D:
6F管子的好处明显啊!省了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上个电路图看看吗?

图一时忙的没画 屏压186V 三极管接法 等有时间了画一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6F3五级管部分的屏耗是7W,三接时还有帘栅极的2W,做甲类放大输出功率应该能够做到2W以上。楼主做的不到半 ...

6P14三极管也没有2W的输出功率吧 !我记得是1.9W 6P14屏加帘栅一共14W。这个估计输出2W 有困难 。这个输出功率我是在保证不失真情况选的工作点 ,虽然功率小但是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6F管子的好处明显啊!省了俩灯

但是灯丝电流也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4三极管也没有2W的输出功率吧 !我记得是1.9W 6P14屏加帘栅一共14W。这个估计输出2W 有困难 。这个输 ...

6P14三接经过仔细设计可以出2.7W,考虑输出牛的效率以80%计,喇叭两端的功率也可以达到2.2W。
五级管的三接要按照其三接曲线重新设计电路,并不是说在标接情况下外围不动直接改的三接,那样的做法功率确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