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自耦调压变压器,抽头0---110---200---220--240,能做什么用。

楼主(2021-09-28):
各位老师,300w自耦调压变压器,抽头0---110---200---220--240,能做什么用,推挽牛,音频输出行吗。不行的话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对于初学者,如果使用6p12p做类似于准otl低阻抗输出牛,环形电源变压器因为漏磁小 ...

环形牛的漏磁小,指的是工频或者低频段,高频段呢?

网友:
加隔离牛和整流,做胆机调试电源;

网友:
这种电路的输出牛

网友B:
音频牛跟电源牛最大的区别就是音频牛的初次级绕组是交叉分布的,而电源牛则是顺序分布的。用电源牛代替音频牛,阻抗比合适时是可以很响,但最大的缺点就是高频部分损失很大,声音沉闷。要想玩好胆机,建议一开始就打消这个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牛跟电源牛最大的区别就是音频牛的初次级绕组是交叉分布的,而电源牛则是顺序分布的。用电源牛代替音频 ...

重绕,铁芯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音频牛跟电源牛最大的区别就是音频牛的初次级绕组是交叉分布的,而电源牛则是顺序分布的。用电源牛代替音频 ...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对于初学者,如果使用6p12p做类似于准otl低阻抗输出牛,环形电源变压器因为漏磁小,对线圈分层就不需要太高的要求了,而且可以使用自耦输出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对于初学者,如果使用6p12p做类似于准otl低阻抗输出牛,环形电源变压器因为漏磁小 ...

阻抗低,线圈就可以少,分布电容影响就小。

网友:
通过电容隔直流,输出牛不需要气隙!线圈圈数可以少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绕,铁芯可以用吗

铁芯很便宜的,可以另买,为啥要毁掉这个自耦变压器呢?再说输出牛一般要一对儿一样的铁芯,你有两个么?再再说了都没看到你的铁芯,硅钢片厚度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芯很便宜的,可以另买,为啥要毁掉这个自耦变压器呢?再说输出牛一般要一对儿一样的铁芯,你有两个么? ...

的确,如果只有一个,只能做调压器了。不过环形铁芯也是可以做高质量推挽输出牛的!    铁芯材质d330硅钢片

网友:
当调压器用 我一般俢老功放就用调压器  慢慢加电压观察内部  这样安全

网友C:
院长老师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你还是留着好。你那是220转110调压期,日美以及部分欧国,家用电器都是用100~127V交流电110V为多。你可以与国内的用家交换。“货卖用家”。
上个自耦调压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院长老师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你还是留着好。你那是220转110调压期,日美以及部分欧国,家用电器都是用100~12 ...

于版主,不是环铁,EI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果只有一个,只能做调压器了。不过环形铁芯也是可以做高质量推挽输出牛的!铁芯材质d330硅钢片

说清楚点就是环形铁芯可以用来绕输出变压器,环形电源牛当做输出变压器不太合适。原因就是电源牛的线包结构跟输出牛的线包结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清楚点就是环形铁芯可以用来绕输出变压器,环形电源牛当做输出变压器不太合适。原因就是电源牛的线包结 ...

是的,环形输出牛的线圈也是分段分层绕的,我拆开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