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262收录机,磁带一边声音小,收音正常

楼主(2021-09-28):
录放开关功能开关等都清洗了,就是不行,收音很正常,前置M51301会不会坏,有没有原理图求发一个谢谢。

网友:
换磁头吧,磨损了。

网友:
两个声道调换,看行不行?

重点怀疑:磁头,录放开关,

集成电路一般不容易坏。

加分点赞。

我有6060,差不多的。

楼主:
不是磁头问题,换了一样。还有一个怪现象,音调开大后音量就变小,开到最小音量就变大,估计是前置或音调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跳过音调电路先试一下,也’可能是两个声道增益不一样,重点查查声小的那个声道外围电解电容和电阻。

有点难度,能不能提供一份电路图

网友:
音量电位器,如何?

网友B:
先短路电位器试一下,把音频通道电解都换了,修个磁带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换电解修好。

网友:
请参考3,7楼老师的方法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短路电位器试一下,把音频通道电解都换了,修个磁带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换电解修好。

收音机就一切正常的

网友:
微调一下方位角螺丝试试,如果不行再调回原位,收音、磁带转换开关拨动几下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导,确实是信号通道一个0.47的电容不良,已修好。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