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1猫眼被磁化了

楼主(2021-09-28):
新买了了一个6E1,价格不菲,操作的时候没注意,放在喇叭(外磁的)旁边了。结果装上一开机,绿色的亮区偏到一边去了,猫眼闭合时那条亮线是弯曲的。想想也是,如果6E1的显示屏带磁了,必然对电子束产生偏转作用。但现在该怎么办,以前修CRT彩电的时候有个手持消磁器,刚才在家里乱翻一通也没找出来,修手表的好像有消磁器,明天拿去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楼主:
磁化以后是这样的
恢复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假的磁场必须是交变磁场,用磁铁不行的,线圈通的都是交流电

       6E1被磁化显示曲扭是玻璃泡里电极、支架等形成了一个垂直(或近似垂直)于电子束的磁场,如果这个磁场平行于电子束,还有电磁力产生吗?想象中是没了。楼主“6E1的显示屏背面对着那个喇叭磁铁慢慢靠近,再慢慢离开......基本恢复正常了”,没有更多的动作似乎验证了这一点。
       用手拿个磁铁转来转去旋摆绕行NS SN也能形成”交变“磁场,只不过交变频率很低,”场“很不规则。多年前还有人用手电(摇)钻夹着磁铁在显示屏前面晃荡也能给荫罩消磁。
       消磁操作的”消“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渐衰,”交变“的同时磁场逐渐变小到零,如果交变到最大值外加磁场突然消失就成了充磁。以前给老式黑白显像管离子阱充磁就用普通交流电焊机把线在铁棒上绕十来圈怼着淬火高碳钢圆环,胡乱点焊、起弧,总有一下圆环有磁了! 离子阱做成!

网友:
放在彩色显像管的电视机前,开机就可解决,一次不行的话,多来几次。这种洛伦兹力的影响有时也是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说的原理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先施加一个磁场,然后让这个磁场慢慢地消失,就可以消磁了。根据楼上的建议 ...

事假的磁场必须是交变磁场,用磁铁不行的,线圈通的都是交流电

网友:
让6E1通电工作 拿一块磁铁靠近它 绕来绕去或近或远 左右上下 前前后后 N-S S-N,看着扇形、中间光柱变化,直到满意,再找到合适位置、路径逐渐退出磁铁。试一下吧,长尾巴显像管的离子阱就用类似的办法弄的,那个好像要简单些。磁铁应该好找,尤其现在新材料 体积小磁力极强。

网友:
参考CRT彩电消磁电路,四框有消磁线圈连接一消磁电阻。

楼主:
谢谢于版,只是手头没有这些东西。

网友:
消磁一个线圈接交流电就解决了

网友:
还有这种玩法啊,改天我也拿个磁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只是手头没有这些东西。

你在电子管上面绕些漆包线,用个小阻值电阻串连后接到36V以下的交流电,试试。

网友:
找一只40A交流接触器线圈,套在6E1上,然后接上36v交流电,将线圈慢慢的从6E1上移开,远离后断电。试一下消磁效果,如不理想可提高电压再试。因为通电时间很短,线包不会烧毁。

楼主:
各位说的都是经验之谈,应该是有效的,无奈俺两手空空,手头只有烙铁万用表。还是如楼上所说,放几天看看吧。

楼主:
大家说的原理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先施加一个磁场,然后让这个磁场慢慢地消失,就可以消磁了。根据楼上的建议,我让6E1的显示屏背面对着那个喇叭磁铁慢慢靠近,再慢慢离开,中间观察显示的情况,如此多次尝试,现在基本恢复正常了。多谢诸位的指导建议。
顺便说一下,我在网上买的这个是苏联产的6E1n,买来就发现显示屏装配的有点歪,我看亮度还可以,就懒得和卖家扯皮了,凑合用吧。以前没买过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网上卖的苏联产6E1都是次品,还是我运气不好。或者买北京产的应该好一些。

网友:
恰好前几天有网友问喇叭磁场对电子管是否有影响,这就是实例。把它靠近电源变压器附近再拿开就可以。一次不行多试试。

楼主:
6E1结构比较特殊,不知6E2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
拍点图片来开开眼,也好留下照片以比对下效果!

楼主:
还没发过图片,等我学习一下怎么发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6E1结构比较特殊,不知6E2会不会也这样?

6E1的显示在那个簸箕形铁(镍?)零件里面  6E2荧光粉四周没有金属零件 可能会好很多。还有6E5在端面显示的 接触极少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