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制锂电池均衡电路

楼主(2021-09-28):
三元锂电池一致性比较好,对充电均衡电路要求不高,100mA就行。磷酸铁锂电池没有大电流的均衡电路电池寿命大减,我10AH48V的充放200多次就不能用了。网上找到一保护电路的后面均衡电路很简单,均衡电路为MM3513和A2SHB场效应管。均衡电流最好等于充电电流

网友:
我每过一年拆开,可调电源手动均衡,少的那串少3ah左右 ,20AH的

网友:
自组软包铁组7230,上车快一年了,天天用,目前状态良好。下个月测一下充电容量看看是否衰减。

网友:
     电池质量决定一切,三元锂不等于比铁锂好,铁锂也不等于比三元锂好。均衡的目的是保护电池,如图的阻性均衡目的是各串的电压均衡,不等于会串于串之间的容量均衡。性能差异大的同一种电池组串(标称同容量的电池)再好的均衡器也毛卵用。

网友:
均衡作用实在有限,目前基本上都是充电过程有个10-50ma的均衡,大了影响效率,还引起热稳定性,小了根本没多大作用。电芯批次性分容是关键,铁锂放电曲线短,品质不佳是短命因数。均衡只是辨别端点电压,整体容量木桶效应还是存在的。

网友:
均衡电流等于充电电流基本不可能,因为那样的话,均衡电流引起的发热量将巨大。

最好的方法是全程均衡,充电过程中,某节电压略高点的就开始均衡,这样才可能减小充电电流,小的均衡电流就能达到目的,不过好像目前没有这样功能的组合IC,需要自己用单运放设计电路。

网友:
我铁锂电池没开启均衡几年了,只要选出有自放电的电芯不用就几乎不需要均衡。电芯的质量是主要。

网友:
电量留一些余地,比如20ah的,用到17,18就充电

网友A:
我用TL432+PNP达林顿管做了个12串 ,2A左右的铁锂充电均衡,还不错,起码每次充电,能保证没每节电池的最高电压不高于3.6V,至于发热,只要电池成组分容的时候差异不大,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有一节电池先达到3.6V,其余的电池也很快就能赶上,充电不久就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L432+PNP达林顿管做了个12串 ,2A左右的铁锂充电均衡,还不错,起码每次充电,能保证没每节电池的最高 ...

这个方案是好就是耗电,50K微调电阻3.6V70多uA,还有均衡(稳压电流)能达到1A以上吗。如果三极管稳压电流小于充电电流,电压是稳不住的

补充内容 (2021-10-5 11:02):
是这个电路吗,TL432与431有什么不同,三极管换成TIP125.如果不是,给个图我仿制

网友:
都是牛人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是好就是耗电,50K微调电阻3.6V70多uA,还有均衡(稳压电流)能达到1A以上吗。如果三极管稳压电流 ...

结构是差不多的,三极管用的是PNP达林顿  ,集电极不需要串二极管。
电流2A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是差不多的,三极管用的是PNP达林顿  ,集电极不需要串二极管。
电流2A都可以。

我试验过了,431阴极电阻用200欧,二极管换成1欧5W电阻,不需要达林顿管不然要加大散热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验过了,431阴极电阻用200欧,二极管换成1欧5W电阻,不需要达林顿管不然要加大散热片

3.6V*2A的功耗,热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2A的功耗,热量不小。

所以我改1欧电阻,承担一半功率(1.8A)我买的2SB553,放大倍数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改1欧电阻,承担一半功率(1.8A)我买的2SB553,放大倍数不低

另外最好用TL432,静态功耗低一些,如果用431,就需要挑选低静态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最好用TL432,静态功耗低一些,如果用431,就需要挑选低静态电流的。

我不准备固定在电池里,而是装上插座,充电后期才插上去,充好拔掉。静态电流无所谓

网友B:
其实这类均衡效果都很有限的,真正的均衡是在充电达到80%或者单节电压达到最高时候自动启动均衡充电,关键点就在这个均衡充电上,是每节或者并联的每组进行0.1C的充电,直到达到保护的最高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类均衡效果都很有限的,真正的均衡是在充电达到80%或者单节电压达到最高时候自动启动均衡充电,关键 ...

均衡电流和充电电流一样,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类均衡效果都很有限的,真正的均衡是在充电达到80%或者单节电压达到最高时候自动启动均衡充电,关键 ...

      被动均衡的阻性均衡,我在本坛买了些lg18650以及买了二块36v带阻性均衡的锂电池板。36v20Ah,6A-42v充电(0.3),39.8v就开始均衡。为啥是这样均衡,一下6A一下无电流又一下6A一下无电流,如此反复不停。减小充电电流为1A(0.05C),41V了还未进行均衡。
补充:好象均衡电阻有温度,在均衡电流1A不变。
     先焊了一块保护板以为是坏的,所以又焊上这块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动均衡的阻性均衡,我在本坛买了些lg18650以及买了二块36v带阻性均衡的锂电池板。36v20Ah,6A- ...

这个是设计的原因,基本原理就是充电时候检测到某一节电压达到最高电压设定值比如4.18V的时候则停止充电,并对最高这一节电池进行单独放电(就是传说中的均衡)使其电压下降到其他电池电压值或者设定值(比如3.95V),停止均衡,继续充电,如果不断重复,目的就是让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均达到满电压(比如4.18V)的标准。

理论上来说比较可行,实际使用中特别是老旧电池,不断的充放电会影响其他正常电池的寿命,特别是一组电池中有一节严重不足,会连累其他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均衡电流和充电电流一样,效果就很好了。

不可能的,充电是前期恒流,后期恒压,就是前期可以用最大电流充电,一般80%后就开始限制电流,95%以后就是恒定电压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