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放大器的带宽控制

楼主(2021-09-28):
中频放大器的带宽控制,利用中周谐振回路的谐振电容变化而实现带宽的变化。

网友:
前几年玩SDR看过中波带宽,国内中波很多台也是9K左右的调制信号,占用频谱大约18k。我还特地把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拉偏到中频通带范围接近20K,听感高频非常好。

网友:
接收强台可以并电阻, 降Q可以提升音质

弱台就用晶振, 提高选择性.

可以参考收信机的办法.

网友A:
1、这个是参差调节了,传输率低一些,造成中频放大量降低。
2、不具有双调谐特性曲线的边缘陡峭特点(或者说没有那么陡了,选择性将下降)。
3、双调谐中周的两个LC回路本应该完全一致的谐振于465kHz的,不能错开。带宽只能靠耦合度适当调节(不能过大,否则出现双峰、造成频率失真(除非后面有音调提升电路进行弥补)。
4、广播发射端已经对音频调制带宽进行抑制了,早期音频在3.5kHz以上已经基本没有分量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实际带宽的抑制稍有放宽(标准应该没有变)以略提升音质(减小一点点与当时的磁带音源的频响差距),但资料有说大约接近9kHz带宽(个别说10kHz,我觉得不可靠,因为违反标准(电台间隔9kHz)。
5、在中周带宽方面做文章不如在音频放大中加入提升环节,把发射端残留高音频部分适当提升还原,比起中周部分改变耦合度来,这样的电路不算复杂。况且成品电子管的双调谐中周耦合度是固定了,只有自制。
6、其他降低Q值展宽带宽都会导致选择性下降,同时灵敏度降低。如果不想收弱台、远地台,这种纯粹追求频响的方法也勉强(不合理但实用,因为本地强台间隔不会太密),可能一个电阻就解决了,但如果强台边上有弱台,就会收不到。换句话说,只收本地强台,4管再生机就能满足要求了,而且可以做到满意的音质。

     个人理解、记忆,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了一下,帖子居然又消失了。

中频放大器使用中周-也就是中频滤波器来达到选择和放大中频信号的目的 ...

上文开天窗处为:“谐振Q值就降为1/3即100/3=33.333”。

网友B:
修改了一下,帖子居然又消失了。

中频放大器使用中周-也就是中频滤波器来达到选择和放大中频信号的目的。中频滤波器是一种带通滤波器,所以这个问题要从带通滤波器的角度来考虑。

带通滤波器的带宽由谐振Q值来决定,谐振Q值等于中心频率与带宽之比。若谐振Q值为100,那么465KHz中频带通滤波器的带宽就为4.65KHz,或正负2.325KHz。

谐振Q值与谐振电阻密切相关。谐振时L的感抗与C的容抗相等,总电抗是纯阻,可以只考虑L或C。

设L的电感量为580uH,则感抗为2*pi*465*1e3*580*1e-6=1694.575欧。

谐振电阻是感抗与谐振Q值的乘积,即谐振电阻=1694.575*100=169457.5欧。

现在可以回到正题上来了。显然降低谐振电阻就可以降低谐振Q值,而降低谐振Q值就可以展宽带宽。

如果希望将带宽从4.65KHz展宽两倍到13.95KHz(或正负6.975KHz),     ,即谐振电阻为1694.575*33.333=56485.8欧。

在LC回路上并联一个电阻器,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从电阻的并联公式可以得到所需的电阻值为169457.5*56485.8/(169457.5-56485.8)=84728.675欧。

对谐振电阻的操作不会影响到滤波器的中心频率,而用变更电容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会严重影响到滤波器的一系列特性。

网友:
上海131高级收音机,是用调感式的特制中频变压器,调中频带宽的。

网友:
國外早有類似的機器。另外德國在3o年代後期,也生產過兩個中周的次級連動,分三檔控制耦合度的收音機,中周是5O股的。中頻增益約4O分貝。

网友:
这个很大可能是给自己找麻烦而且达不到目标。广播接收机本身就限制在不会超过4.5kc 水平上,没有控制的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参差调节了,传输率低一些,造成中频放大量降低。
2、不具有双调谐特性曲线的边缘陡峭特点(或者 ...

商榷一下。对1、2、3没什么异议,对4~6略谈一下我的看法。

4.电台间隔9KHz是信道规范(还不是标准),在北美则为10KHz。广播信号的带宽是频响宽度,信道间隔与频响显然不是一个概念。熟悉SDR机器的朋友比较清楚,强台(近地台)的信号带宽往往达到正负18KHz,SDR所附带的频谱显示器可以很清晰地表示出来底噪所占的宽度。这方面我曾查阅过手头收集的所有和带宽有关的国标,只找到与选择性测试相关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中只规定了按发射方案确定的带宽进行选择性测试的操作要求,甚至在几十至几百KHz的频段中都有不确定的带宽(可达几十KHz)可能。对于邻近电台间隔,部署的一般要求是至少相隔18KHz~27KHz以上,带外测试低于发射方案要求的水平即可。实际收听时,临近发射中心十公里以内,无论发射功率多少,其边带总能掩蔽上下18KHz范围内的弱台信号。

5.在音频放大环节提升高音频,对于近场信号非常有效,也只适用于近场信号,只有近场信号才包含丰富的高音频细节,而远地弱台中的高音频成分早就被传输过程掺入的噪声掩蔽了,所以音调方式对弱台接收不太适用。

6.收音机与接收机在频响方面的要求完全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虽然广播信号带宽不如调频,但是在场强足够的情况下,频响是能够保证的,在中周带宽不变的情况下,强行将广播信号包含的高音频细节切除,这对收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强信号下要求的就是细节的还原,而不必顾及邻近的弱台。对邻近弱台有好奇心,完全可以用陶瓷滤波器这种无法改变带宽的器件来达到目的,那是专业接收机的要求。此外,追求频响并非简单地在一个中周上展开,而是要在所有选择性相关的中周上都施加相同措施,这样带宽曲线的变化才是均衡的。

楼主:
有基于参差调谐的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商榷一下。对1、2、3没什么异议,对4~6略谈一下我的看法。

4.电台间隔9KHz是信道规范(还不是标准) ...

谢谢指正。我说的不够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正。我说的不够准确。

只是商榷一下,没有指正的意思。